无源压电式蜂鸣器该如何驱动?

楼主:
1芯积分
无源压电式蜂鸣器该如何驱动?

网友:
无源压电式蜂鸣器有多种,具体驱动方式要看你的无源压电式蜂鸣器结构来决定。

网友A:
最常见的就是直接给一个PWM信号进行驱动。如果需要的电流较大,就加一个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常见的就是直接给一个PWM信号进行驱动。如果需要的电流较大,就加一个三极管。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有源电磁式的蜂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有源电磁式的蜂鸣器

有源的一般是指有内置震荡电路产生信号源的,所以只要供电就能叫,频率单一。无源的需要外部提供震荡信号比如PWM波,好处是发音频率可调。实际使用中我觉得有源的比较容易坏,可能厂家为了成本对振荡电路的设计、选料和生产控制做的不是很好。

网友:
那首先要看压电蜂鸣器需要的驱动功率,根据功率的大小选择简单的晶体管驱动电路或是逻辑门驱动电路、音频功放电路等适合的电路。需要注意的是,压电蜂鸣器为容性负载,用适用于阻性负载的驱动电路需要增加一个阻性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