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P5150AM1+DM642 DSP采集摄像头视频图像水波纹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本人用TVP5150AM1+DM642 DSP采集模拟摄像头视频图像,两路摄像头并行,分别用DM642 DSP的VP0和VP1采集,一路图像有明显水波纹,另一路正常,有以前遇到类似问题的吗?麻烦指点,谢谢!

网友A:
走线的问题吧,应该是低频干扰,检查一下是不是走线太靠近开关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线的问题吧,应该是低频干扰,检查一下是不是走线太靠近开关电源了,,,

离开关电源很远,TVP5150AM1和DM642 DSP之间的数字信号线离50MHz和14.31818MHz的晶振有点近,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麻烦各位大狭指点,谢谢

网友:
检查EMI ,干扰源要找到

网友:
电路设计上有问题,应该归为电磁干扰,需要加入屏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