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个3V供电的蜂鸣器发出90分贝的声音?需要功率放大

楼主:
1芯积分
如何让一个3V供电的蜂鸣器发出90分贝的声音?需要功率放大

网友:
通常来说,需要指明测试频率和距离,跟据声压级反推声压,得到声功率,共鸣腔也很重要。电功率一般条件下要靠测量了。多找DATASHEET对比。

网友:
首先你选用的蜂鸣器要能达到90dB,其次你要根据蜂鸣器的规格书提供足够的峰峰值电压和驱动电流(一般三极管做的反相放大电路就足够了)。

网友:
蜂鸣器能发出多大声音不是简单看用什么电路,首先要求该蜂鸣器能发出90分贝的音量才好说用什么电路去实现。

网友:
严重怀疑楼主的表达有问题。看字面,“3V供电的蜂鸣器”应该是指有源蜂鸣器。有源蜂鸣器是组合型器件,其参数确定,该是多少就是多少,无法通过外部手段大幅改变。
如果楼主是想问“如何在3V供电下使蜂鸣器发出90分贝的声音”,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不过就市场上销售的常规蜂鸣类器件而言,3V工作电压下是不大可能发出90分贝声音的,至少我没见过这样的蜂鸣器。市场上常见的大音量蜂鸣器,不论有源还是无源的,需要的工作电压都远高于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