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中减法计数器2

楼主:
ds18b20温度传感器工作原理有一句话"如此循环直到减法计数器2计数到0时,停止温度寄存器值的累加,此时温度寄存器中的数值即为所测温度。"这句话不解啊。计数器2怎么就会计数到0呢?谁在对他起作用?

网友:
"高温度系数晶振随温度变化其震荡频率明显改变,很敏感的振荡器,所产生的信号作为减法计数器2的脉冲输入,为计数器2提供一个频率随温度变化的计数脉冲"
根据上面这段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高温度系数晶振在对应温度上的频率是相对固定的,当环境温度为定值时他的频率一定,这个频率产生的脉冲对计数器2进行作用,让计数器2的数值减到0;而低温度系数的晶振频率相对固定,这个值是可以在生产的时候被设定或者测量的,所以计数器1的计数时间是可以通过低温度系数晶振的脉冲数量来计算出来,然后就可以算出对应的高温度系数晶振的频率,从而知道对应的温度。但是我没有找到高温度系数晶振相关温度与频率对应关系的数据,而且减法计数器2的预设值我也是没有找到的。所以这样的理解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仅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