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GPIO控制线路切换

楼主:
需求:用GPIO的HI/LOW控制相关线路切换,如下图

           图一:两个音频输出口,连接同一个音箱。用GPIO去选择当前输出是Line-out1还是Line-out2

           图二:两个显示器接口,连接同一个显示器。用GPIO去选择当前输出是显示器1还是显示器2

这是我用Proteus模拟的线路:

用74LS245模拟,线路是切换过来了。可是对于音频,好像不行,输出的是模拟信号
可以选用什么型号的IC替换74LS245?

网友:
模拟开关是可以的,我以前做过这种电路,但是因为用的是模拟开关,所以不能有引脚悬空,悬空的引脚需要做处理

网友:
便宜的就用4052这类模拟开关咯。单电源供电的话,应该要用隔直电容加偏置电阻。没用到的通道应该要接地吧。具体应用电路网上应该可以找到不少。

网友:
应该用模拟开关,如果数字信号,可以用数据选择器,都是标准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