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看,我画板子时出现这种错误

楼主:
在允许短路选项上打了勾后就好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这走线没有规则啊  正反面都是横竖都有

网友:
没定义规则,交叉打勾我觉得是不对的,很容易出错

网友:
你的布线有问题吧!看你的地线都没有和原件连接

网友:
次规则系统默认状态是不勾选
用于设置不同网络间是否可以允许短路
勾选就意味这允许上面的所设置的导线可以短路,但要看选的是所有的网络,网络,网络类等条件,
没有特殊需要,一般不用

网友:
你打勾的指的是同一层,不同网络可以交叉,但是这是不对的,一般都不能打勾的,你的图上报的错误应该指的是不同网络靠的距离太近了

网友:
通过观看你的图纸,你的这些错误和设计的规则相关,尺寸大小设置,孔径大小设置,还有丝印间距的设置。都可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