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看看放大电路,求教!

楼主:
有几级放大,几个跟随,大体放大多少倍啊?

网友A:
当RW1滑动到最右端时,U1中运放1是跟随器。
U1中运放2是跟随器。
U2中运放1是跟随器。
U2中运放2是跟随器。
U2中运放4是跟随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RW1滑动到最右端时,U1中运放1是跟随器。
U1中运放2是跟随器。
U2中运放1是跟随器。
U2中运放2是跟随 ...

只要输出和输入是短接的就是跟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输出和输入是短接的就是跟随吗?

“只要输出和输入是短接的就是跟随吗?”
必须是输出和反相输入端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输出和输入是短接的就是跟随吗?

“只要输出和输入是短接的就是跟随吗?”
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串入电阻且无分路,也是跟随器。此时串入的电阻上面没有电流,故无压降。

网友:
楼主应该先把电路画规范,按运放电路的画法规则来,尤其是初学者更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