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 buck变换器求助。

楼主:
最近在实验室做实验遇到一问题,电路拓扑为同步buck电路,采用IR2110作为驱动IC,STM32输出互补PWM波,自己画的原理图和PCB,在调试的时候IR2110模块和stm32模块都完好,当给IR2110上电并给入stm32的驱动信号(开环)的时候(IR2110目前用dc电源直供)输入电压会被拉低到1v(应该是到达了输入电流limit的值),但是输出电压任有,感觉管子还在工作。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情况啊。
ps:当IR2110和Vin共用一个dc电源时, (15V输入)VCC会被拉低到最低IR2110工作电压9V, 此时输出电压也有。

电路的参数是:
Vin=10V
Vo=5V
R=5欧姆(滑动变阻器)
fsw=200k
L=100u
fush附上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先不说电路中细节,楼主用7805为IR2110供电,怕是电压不够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电路中细节,楼主用7805为IR2110供电,怕是电压不够用吧?

7085给数字部分供电啊,模拟部分用的LDO,但是太容易烧了,索性直接DC电源15V供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085给数字部分供电啊,模拟部分用的LDO,但是太容易烧了,索性直接DC电源15V供给

你的Vi是10V,Vcc显然不到10V。Vcc是多少?
手里有示波器么?搞开关电源,只靠万用表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Vi是10V,Vcc显然不到10V。Vcc是多少?
手里有示波器么?搞开关电源,只靠万用表是不行的。

用的另一台dc电源给VCC供电,在主电路上电前,示波器看过驱动,都是好的,自举电路也举了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另一台dc电源给VCC供电,在主电路上电前,示波器看过驱动,都是好的,自举电路也举了起来。

(1)Vcc用另一台电源供电,电压是多少?
(2)主电路上电前示波器看驱动波形是好的,但主电路上电前自举不可能“举起来”。
(3)给IR2110供电后,“输入电压会被拉低到1V”,输入电流是多少?输出电流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