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定0.5uA实测0.6uA的EFM8SB10F-8G-QFN20单片机RTC唤醒

楼主:
很久没光顾了。
这几天弄了个单片机,叫小蜜蜂的,51核;还有叫小壁虎的,32位核
如题该款51核EFM8S系列单片机可谓具有极低的功耗,号称低功耗MSP430我用430G2xxx系列的我没做成功那么低的功耗,约相差10个数量级。
在做EFM8S这款低功耗时我走了些弯路总结一下。
一是XTAL12和XTAL34共两个晶振用的4个脚需要设置为模拟输入,即使所需的数字外设多,注意在进入低功耗之前要改为模拟方式,唤醒后再设置为数字方式。若XTAL设置为数字方式进入休眠后约产生25uA的电源电流,否则只有0.6uA(在摄氏17度时)
二是进入休眠之前必须将IO口设为弱上拉,若设为开漏则产生300uA的电流消耗.这个单片机弱上拉与别的单片机不同,不可以一个个的设置,先每个脚设为开漏,再整体全部设置为弱上拉。推挽方式还没试。

网友A:
好久不见

网友B:
对楼主说的两个板子感兴趣,能不能晒晒板子呀~~

网友:
小壁虎在低功耗这方面做的努力没的说,吊打TI几个回合

网友C:
很不错啊。这芯片什么模样?什么封装。
如此低功耗,用在一些物联网场合或者穿戴设备上,应该很有前途。
楼主要是做出什么有意思的产品,一定放到坛子里展示一下,让大家开开眼。

网友:
老坛友来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见

工作性质变了一下,没多少空来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啊。这芯片什么模样?什么封装。
如此低功耗,用在一些物联网场合或者穿戴设备上,应该很有前途。
...

封装如题。
QFN20,QSOP24,QFN24,CAS16都有

silicom的,就是C8051FXXX那家的芯片。

网友:
我是用在高压电缆无法用变压器取电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楼主说的两个板子感兴趣,能不能晒晒板子呀~~

我是买了个转接座变DIP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楼主说的两个板子感兴趣,能不能晒晒板子呀~~

芯片放座子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楼主说的两个板子感兴趣,能不能晒晒板子呀~~

单片机放座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