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好的开关电源输出+12.5V,如何得到一个+12V1A低纹波的电压输出?

楼主:
有没有一款ldo芯片可以直接用的?还是说先升压在通过一个ldo芯片降压输出

网友:
如果你买到的这个开关电源输出的纹波可以接受,只是要求输出直流电压降低0.5V,那么只需要微调该开关电源输出端的分压电阻(这两个电阻分压供反馈用)使输出达到准确的12V。
如果嫌纹波太大,建议加一级LC滤波。

网友:
LDO毕竟是线性稳压器,只能降压
按数据手册推荐电路一般都可以实现输入输出

网友:
需要的纹波多少?目前的12.5V电源纹波又是多少?要先确认需求,再考察供给。如果指标相差不大,最佳方法是改造开关电源,具体如2楼maychang所言。
LDO通常都是5V或是5V以下输出的,满足楼主要求的LDO不知有没有,估计就是有也很可能不大好买或价格较高。当然,用分立元件可以自己搭,调整管只能用PNP管。但此法依然成本较高,不如直接考虑采购满足要求的开关电源或者提高电压再用二次稳压的办法获得满足要求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