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两个单片机同时驱动一个LCD屏

楼主:
请教高手单片机做的LCD定时器,如何实现一块屏上两个独立的定时器包括独立的操作使用触摸方式。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两个单片机驱动一个LCD屏?一仆二主,两个单片机发出的指令不同,你让LCD屏听谁的?

网友:
“如何实现一块屏上两个独立的定时器包括独立的操作”

即使需要两个独立的定时器,一个单片机也足够了。哪怕你需要八个独立的定时器,一个单片机完全玩得转,只要你的LCD屏显示得下。

网友:
这不是常规的设计方法。使用两个单片机,目的何在。一个性能好点的单片机,有多个定时器,他们可以同时工作。两个单片机,同时给屏幕发信号,会出问题的。如果分时的话,暂且不管具体实现方式,已经分时了,效率并不高。没什么意义。还不如用一个。

网友:
是脚位不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两个单片机驱动一个LCD屏?一仆二主,两个单片机发出的指令不同,你让LCD屏听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