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通过jlink无法连接到LPC2138单片机

楼主(2018-10-24):
ADS1.2通过jlink无法连接到LPC2138单片机
ADS1.2通过jlink无法连接到LPC2138单片机,出现错误提示:
Invalid core Id. (0x00000000)Did not find ARM core.
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帮忙?
NXP
Kinetis

网友A:
先确认LPC2138芯片管脚复用功能是否选择的是arm core debug jtag接口,LPC2138是否正确完成了上电,复位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