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初学Qt者的小TIP

楼主:
1、Hello, Qt!
我们以一个非常简单的 Qt 程序开始 Qt 的学习。我们首先一行行的分析代码,然后我
们将会看到怎样编译和运行这个程序。
1 #include
2 #include
3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4 {
5 QApplication app (argc, argv);
6 QLabel *label = new QLabel ("Hello Qt!");
7 label->show ();
8 return app. exec ();
9 }
第 1 行和第 2 行包含了两个类的定义:QApplication 和 QLabel。对于每一个 Qt 的类,
都会有一个同名的头文件,头文件里包含了这个类的定义。因此,你如果在程序中使用了一
个类的对象,那么在程序中就必须包括这个头文件。
第 3 行是程序的入口。几乎在使用 Qt 的所有情况下,main()函数只需要在把控制权转
交给 Qt 库之前执行一些初始化,然后 Qt 库通过事件来向程序告知用户的行为。argc 是命
令行变量的数量,argv 是命令行变量的数组。这是一个 C/C++特征。它不是 Qt 专有的,无
论如何 Qt 需要处理这些变量
第 5 行定义了一个 QApplication 对象 App。QApplication 管理了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的
广泛资源,比如默认的字体和光标。 App 的创建需要 argc 和 argv 是因为 Qt 支持一些自己的
命令行参数。在每一个使用 Qt 的应用程序中都必须使用一个 QApplication 对象,并且在任
何 Qt 的窗口系统部件被使用之前创建此对象是必须的。App 在这里被创建并且处理后面的
命令行变量(比如在 X 窗口下的-display)。请注意,所有被 Qt 识别的命令行参数都会从 argv
中被移除(并且 argc 也因此而减少)。
第 6 行创建了一个 QLabel 窗口部件(widget) ,用来显示“Hello,Qt!”。在 Qt 和 Unix
的术语中,一个窗口部件就是用户界面中一个可见的元素,它相当于 Windows 术语中的“容
器”加上“控制器”。按钮(Button)、菜单(menu)、滚动条(scroll bars)和框架(frame)
都是窗口部件的例子。窗口部件可以包含其它的窗口部件。例如,一个应用程序界面通常就
是一个包含了 QMenuBar,一些 QToolBar,一个 QStatusBar 和其它的一些部件的窗口。绝大
多数应用程序使用一个 QMainWindow 或者一个 QDialog 作为程序界面,但是 Qt 允许任何
窗口部件成为窗口。在这个例子中,QLabel 窗口部件就是作为应用程序主窗口的。
第 7 行使我们创建的 QLabel 可见。当窗口部件被创建的时候,它总是隐藏的,必须调
用 show()来使它可见。通过这个特点我们可以在显示这些窗口部件之前定制它们,这样就不
会出现闪烁的情况。
第 8 行就是 main()将控制权交给 Qt。在这里,程序进入了事件循环。事件循环是一种
stand-by 的模式,程序会等待用户的动作(比如按下鼠标或者是键盘)。用户的动作将会产
生程序可以做出反应的事件(也被称为“消息”) 。程序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通常是执行一个或
几个函数。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没有在 main()函数的结尾处调用 delete 来删除 QLabel 对象。这种
内存泄露是无害的,因为像这样的小程序,在结束时操作系统将会释放程序占用的内存堆。
下面我们来编译这个程序。建立一个名为 hello 的目录,在目录下建立一个名为 hello.cpp
的 c++源文件,将上面的代码写入文件中。
运行“开始à程序àQt by TrolltechàQt Command Prompt”。
在命令行模式下,切换目录到 hello 下,然后输入命令:qmake    –project。这个命令将
产生一个依赖于工作平台的工程文件(hello.pro)。
再输入命令:qmake    hello.pro。这个命令通过工程文件产生一个可以在特定工作平台
上使用的 makefile。
最后输入命令:make 来产生应用程序。运行这个程序,可以得到如下的程序界面。
Qt 也支持 XML。我们可以把程序的第 6 行替换成下面的语句:
QLabel *label = new QLabel ("

Hello " "Qt!

");
重新编译程序,我们发现界面拥有了简单的 HTML 风格。如下图:
2、调用退出信盈达嵌入式企鹅要妖气呜呜吧久零就要
第二个例子展示了如何使应用程序对用户的动作进行响应。这个应用程序包括了一个按
钮,用户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退出程序。程序代码与上一个程序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我
们使用了一个 QPushButton 来代替 QLabel 作为我们的主窗口,并且我们将一个用户动作(点
击一个按钮)和一些程序代码连接起来。
1 #include
2 #include
3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4 {
5 QApplication app (argc, argv);
6 QPushButton *button = new QPushButton ("Quit");
7 QObject::connect (button, SIGNAL (clicked ()),
8 &app, SLOT (quit ()));
9 button->show ();
10 return app. exec ();
11 }
Qt 程序的窗口部件发射信号(signals)来指出一个用户的动作或者是状态的变化。在这
个例子中,当用户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QPushButton 就会发射一个信号——clicked()。一
个信号可以和一个函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个函数叫做“槽(slot)”)相连,当信号
被发射的时候,和信号相连的槽就会自动执行。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把按钮的信号“clicked()”
和一个 QApplication 对象的槽“quit()”相连。当按钮被按下的时候,这个程序就退出了。
3、窗口布局
在本小节,我们将用一个样例来展现如何在窗口中规划各个部件的布局,并学习使用信
号和槽来使两个窗口部件同步。这个应用程序要求输入用户的年龄,使用者可以通过一个旋
转窗口或者一个滑块窗口来输入。
这个应用程序包括三个窗口部件:一个 QSpinBox,一个 QSlider 和一个 QWidget。窗口
部件 QWidget 是程序的主窗口。 QSpinBox 和 QSlider 被放置在 QWidget 中;他们是 QWidget
的子窗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QWidget 是 QSpinBox 和 QSlider 的父窗口。QWidget 本身
没有父窗口,因为它被当作一个顶级的窗口。 QWidget 以及所有它的子类的构造函数都拥有
一个参数:QWidget *,这说明了它的父窗口。
下面是程序的代码:
1 #include
2 #include
3 #include
4 #include
5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6 {
7 QApplication app (argc, argv);
8 QWidget *window = new QWidget;
9 window->setWindowTitle ("Enter Your Age");
10 QSpinBox *spinBox = new QSpinBox;
11 QSlider *slider = new QSlider (Qt::Horizontal);
12 spinBox->setRange (0, 130);
13 slider->setRange (0, 130);
14 QObject::connect (spinBox, SIGNAL (valueChanged (int)),
15 slider, SLOT (setValue (int)));
16 QObject::connect (slider, SIGNAL (valueChanged (int)),
17 spinBox, SLOT (setValue (int)));
18 spinBox->setValue (50);
19 QHBoxLayout *layout = new QHBoxLayout;
20 layout->addWidget (spinBox);
21 layout->addWidget (slider);
22 window->setLayout (layout);
23 window->show ();
24 return app. exec ();
25 }
第 8 行和第 9 行设置了 QWidget ,它将被作为程序的主窗口。我们调 用函数
setWindowTitle()来设置窗口的标题栏。
第 10 行和第 11 行创建了一个 QSpinBox 和一个 QSlider,第 12 行和第 13 行设置了它们
的取值范围(我们假设用户最大也只有 130 岁)。我们可以将之前创建的 QWidget 对象 window
传递给 QSpinBox 和 QSlider 的构造函数,用来说明这两个对象的父窗口,但是这么做并不
是必须的。原因是窗口布局系统将会自己指出这一点,自动将 window 设置为父窗口。我们
一会儿就可以看到这个特性。
在第 14 行和第 17 行,两个对于 QObject::connect()函数的调用确保了旋转窗口和滑块窗
口的同步,这样这两个窗口总是显示同样的数值。不管一个窗口对象的数值何时发生变化,
它的信号 valueChanged(int)就将被发射,而另一个窗口对象的槽 setValue(int)会接受到这个信
号,使得自身的数值与其相等。
第 18 行将旋转窗口的数值设置为 50。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QSpinBox 发射信号
valueChanged(int) ,这个信号包括一个值为 50 的整型参数。这个参数被 QSlider 的槽
setValue(int)接受,就会将滑块的值也设置为 50。由于 QSlider 的值被改变,所以 QSlider 也
会发出一个 valueChanged(int)信号并触发 QSpinBox 的 setValue(int)槽。但是在这个时候,
QSpinBox 不会再发出任何信号,因为旋转窗口的值已经被设置为 50 了。这将有效地防止信
号的无限循环。
从第 19 行到第 22 行,我们通过使用一个 layout 管理器对旋转窗口和滑块窗口进行了布
局设置。一个布局管理者就是一个根据窗口作用设置其大小和位置的对象。Qt 有三个主要
的布局管理类:
QHBoxLayout:将窗口部件水平自左至右设置(有些情况下是自右向左)。
QVBoxLayout:将窗口部件垂直自上向下设置。
QGridLayout:  以网格形式设置窗口部件。
第 22 行我们调用 QWidget::setLayout()函数在对象 window 上安装布局管理器。通过这
个调用,QSpinBox 和 QSlider 自动成为布局管理器所在窗口的子窗口。现在我们明白为什
么在设置子窗口时不用显式地说明父窗口了。
可以看到,虽然没有明显地给出任何窗口的大小和位置,但 QSpinBox 和 QSlider 是很
完美地被水平依次放置的。这是因为 QHBox-Layout 根据各个窗口的作用自动的为其设置了
合理的大小和位置。这个功能使我们从烦琐的界面调整中解放出来,更加专注于功能的实现。
Qt 构建用户界面的方法很容易理解,并且有很高的灵活性。Qt 程序员最常用的设计模
式是:说明所需要的窗口部件,然后设置这些部件必须的特性。程序员把窗口部件添加到布
局管理器中,布局管理器就将自动地设置这些部件的大小和位置。而用户界面的行为是通过
连接各个部件(运用信号/槽机制)来实现的。
4、派生 QDialog
我们现在开始尝试着在 Qt 里只用 C++语言而不是借助界面设计器来完成一个对话框:
FIND。我们将这个对话框作为一个类来完成,这么做的好处是我们使这个对话框成为了一
个独立的,拥有自己的信号和槽的,设备齐全的组件。
程序的源代码由两部分组成:finddialog.h 和 finddialog.cpp。我们从头文件开始。
1 #ifndef    FINDDIALOG_H
2 #define    FINDDIALOG_H
3 #include
4 class QCheckBox;
5 class QLabel;
6 class QLineEdit;
7 class QPushButton;
第 1 行,第 2 行(和第 27 行)的作用是防止头文件被重复包含。
第 3 行包含了 QDialog 的定义。QDialog 从 QWidget 继承而来,是 Qt 的对话框基类。
第 4 行到第 7 行是对我们将要用来填充对话框的对象的类的预定义。一个预先的声明
将会告诉 C++编译器这个类的存在,而不用给出所有关于实现的细节。
然后我们定义 FindDialog 作为 QDialog 的一个子类:
8 class FindDialog: public QDialog
9 {
10  Q_OBJECT
11 public:
12 FindDialog (QWidget *parent = 0);
在类定义顶端出现了宏:Q_OBJECT。这对于所有定义了信号或槽的类都是必须的。
FindDialog 的构造函数拥有 Qt 窗口类的典型特征。参数 parent 声明了父窗口。其默认
值是一个空指针,表示这个对话框没有父窗口。
13 signals:
14 void findNext (const QString &str, Qt::CaseSensitivity cs);
15    void findPrevious (const QString &str, Qt::CaseSensitivity cs);
标记为  signals 的这一段声明了两个信号。当用户点击对话框的“Find”按钮的时候,
信号将被发射。如果选项“Search backward”被选中,对话框将发射消息 findPrevious();相
反的,对话框将发射消息 findNext()。
关键字“signals”实际上也是一个宏。 C++预处理器将在编译器看到它之前就已经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