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图像干扰信号的监控问题

楼主:
       在显示器的屏幕上,有时会产生几个等间距的竖线,这个干扰信号的频率基本上是线路频率的整数倍。用示波器观察被干扰图像的波形,你就会看到高幅谐波振荡波形叠加在线路同步头的后肩上,造成竖条干扰。
  1、产生这种干扰的原因
 输电线路特性阻抗失配引起的故障现象。这是由于视频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是75欧姆造成的阻抗失配。
  观察视频电缆的波形和定量测量,可以看到其阻抗不满足视频电缆的要求,其分布参数不满足要求,这也是阻抗失配的原因之一。
  因此,干扰是由特性阻抗和视频电缆分布参数的组合引起的。如果质量较差的同轴电缆的“开始”或“结束”阻抗或250m以上的信号传输严重不匹配,甚至有开路,可能造成上述干扰。
  2、解决的方法
  靠“始端串接电阻”或“终端并接电阻”.即“始端”串75Ω电阻,“终端”并75Ω电阻,以避免阻抗失配和分布参数过大;
  采用优质同轴电缆。即外屏蔽网为铜材,并不少于96编,芯线也为多股铜材;
  值得提出注意的是,视频传输距离在150m以内时,使用上述阻抗失配和分布参数过大的视频电缆,不一定会出现上述的干扰现象。所以,在传输距离比较遥远的系统中,在分析这种故障现象时,不应该被短距离和干扰所迷惑。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选择视频线缆时保证质量。必要时应进行电缆取样。
(本文来源于武阳监控公司,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靠“始端串接电阻”或“终端并接电阻”.即“始端”串75Ω电阻,“终端”并75Ω电阻,以避免阻抗失配和分布参数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