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运放的参数

楼主:
1.输入失调电压(VIO):输入失调电压,简称VIO,其定义是为使运算放大器输出端为0V(或接近0V)所需加于两输入端间之补偿电压。理想之运算放大器其VIO为0V,一般为毫伏级,此参数越小越好。反应了运放制造中电路的对称情况。

2.输入偏置电流(IIB):偏置电流 (bias current) 就是第一级放大器输入晶体管的基极直流电流的平均值。此参数越小越好。

3.输入失调电流(IIO):输入失调电流(input offset current)两输入端输入偏置电流之差的绝对值。该值也是越小越好。

4.差模输入电阻(RIN):输入电阻(input resistance )两输入端间差动输入电阻。该值是越大越好。

5.差模电压增益(AVD):也称为差动电压增益,是指输出电压的变化量与输入电压变化量的比值,即电压放大倍数。理想放大器的AV无限大,实际运放一般大于80dB。

6.共模电压增益(AVC):两输入端输入差模电压,输出电压的变化量与输入电压变化量之比。

7.最大输出电压(VOM):对于实际运算放大器,若振幅变大,则输出信号接近正、负电源电压进入饱和状态,出现失真。在出现失真之前的最大电压称为最大输出电压。

8.共模输入电压范围(VICM):这表示运算放大器两输入端与地之间能加的共模电压的范围。

9.共模抑制比(KCMR):差模电压增益AVD与共模电压增益AVC之比称为共模抑制比。可以表示为KCMR=20lg(AVD/AVC)dB。此值越大越好,但是会随着信号的频率升高而下降,一般都大于80dB。

10.电源电压抑制比(KSVR):运放的失调电压随电源的变化率称为电源电压抑制比。即输出信号受电源电压的影响程度。若电源变化△VS时失调电压变化量为△VIo,则KSVR定义为:KSVR=20lg(△VS/△VIo)dB。此值越大越好,较小时输出中出现电源噪声。

11.消耗电流(ICC):这是运算放大器电源端流通用的电流,随外加电路与电源电压的不同而变化。消耗电流越小越好,较大时放大器发热增加引起输出直流漂移增大。

12.转换速率(SR):若输入信号变化块,则输出跟不上输入的变化速度。SR是表示这种跟踪性能的参数。该值越大越好,但是该值高的运算放大器其他性能较差。

13.增益带宽乘积(GB):表示电压增益—频率特性的参数,单位为MHZ。(单位增益带宽)。

11.消耗电流(ICC):这是运算放大器电源端流通用的电流,随外加电路与电源电压的不同而变化。消耗电流越小越好,较大时放大器发热增加引起输出直流漂移增大。

12.转换速率(SR):若输入信号变化块,则输出跟不上输入的变化速度。SR是表示这种跟踪性能的参数。该值越大越好,但是该值高的运算放大器其他性能较差。

13.增益带宽乘积(GB):表示电压增益—频率特性的参数,单位为MHZ。(单位增益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