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的抗干扰防护

楼主:
       现在无线模块的应用十分普及,很多工业控制项目场合都采用无线模块进行远程控制与监控,然而无线模块用户,假如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原来正常运作或者是新安装的无线模块,排除了设备以及线路故障,仍然发现无线模块的无线传输断断续续或者是通讯不上,以及速度过慢。那么基本可以判定无线模块的通信受到了干扰,导致出现无线通信不顺畅以及距离太近。那么如何做好无线模块抗干扰工作呢?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受到何种干扰以及如何排除:

1、同频干扰

假如判定周边有与自己无线模块同频率的设备正在使用,从而产生对无线模块的干扰,无线距离会缩短甚至通讯不上。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无线模块的频率,选择一个干净的频段进行测试使用,或者改变无线模块的安装位置以及天线的安装方位,拉开与同频段设备的距离,确保无线模块通信正常。

并不是什么设备对无线都有干扰的,像移动、联通信号塔、对讲机、无线电话等等这些对无线微波设备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大为智通科技无线模块基于433MHz频段或者其他免费频段,在有干扰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调整设备频率,或选择离干扰源较远的位置安装,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对无线微波设备的干扰。

2、障碍物隔断干扰

无线模块进行无线传输工作的时候是通过无线电磁波空中传播的方式进行无线控制。。因此,在选择无线设备安装位置时,尽可能的做到无线模块进行无线传输的天线之间无障碍,发射端到接收端中间可视,这样就避免了电磁波信号的衰减,无线模块可以收到高强度的无线信号,从而提高无线传输效果。

无线模块在变频器车间运行时,现场环境十分恶劣,导致鼠标都不能正常点击,但
无线模块通讯状态稳定,多个无线模块运行同时,没有收到变频器等其他环境噪声干扰。模块内部做的电磁防护,如果再兼具外部隔离,效果会更加明显。

无线模块针对同频干扰和障碍物隔断干扰做好有效的预防和改进,从而在工业控制项目中无线传输更稳定可靠、无线传输距离更远、无线传输抗干扰能力更好。

网友:
总结的算是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