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失效

楼主:
最近手头有一个问题分析,是关于电容失效短路造成保险丝烧断,电路是DC-DC 24V转5V,失效的电容是输入端的,2个22uf/35V 0805封装陶瓷电容,根据使用者说的情形是 打开空气开关 板子没有任何现象,我们最终判断是电容失效,可是按照他们的说法  问题复现不出来  同样的情况出现了好几起,想问问  你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  一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陶瓷电容发生短路,往往是电容自身的质量问题,而不是电路设计的失误。
最令人烦恼的,是焊接之前单独测试电容没有问题,焊接之后测试也没有问题,工作一段时间后(可能长达几个月)电容发生了短路。

网友B:
可是跟老大说是电容质量有问题  老大并不信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陶瓷电容发生短路,往往是电容自身的质量问题,而不是电路设计的失误。
最令人烦恼的,是焊接之前单独测试 ...

你说的 跟我目前遇到是一样的  我现在单独测试电容电压上到40V 没有任何问题  在板子上面测试也没有问题

网友:
具体判断需要拿到故障设备,然后测试一下即可获知。单纯的分析,基于楼主提供的有限信息是无从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跟老大说是电容质量有问题  老大并不信服

可以做对比实验。买一批质量好的电容。搭建好测试环境。多弄一些测试板。长期工作。让时间证明一切。

网友C:
22uF,35V,0805?? 假的要命,不是容量虚2倍就是耐压虚2倍

网友:
这种情况,倒有可能是陶瓷电容假,但还要测试仔细分析一下
先替换一下好点电容判断一下

网友D:
打开空气开关 板子没有任何现象------这里空开是控制啥的?220V交流输入?那就是说前端还有一个交流转24V直流的电源吗?其输出是否正常?24V是否有较大纹波或者上电瞬间有高压?芯片的耐压是多少?是否芯片也已经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 跟我目前遇到是一样的  我现在单独测试电容电压上到40V 没有任何问题  在板子上面测试也没有问题

那可能要注意一下测试方法和环境。比如24V输入是否与现场相同(实验室的直流电源和带有较大纹波的现场电源对电容的冲击力可能会有不同)?环境温度和湿度是否一致,现场是否会比较恶劣?PCBA的设计、制造过程、安装方式是否能避免该电容不易受应力影响导致变形破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2uF,35V,0805?? 假的要命,不是容量虚2倍就是耐压虚2倍

比如TDK就有这种参数的电容吧,就是不知道楼主买的是否有虚标。
C2012X5R1V226M125AC
电容        22 uF
电压额定值        35 V
容差        20 %
温度系数/代码        X5R
外壳代码 - in        0805
外壳代码 - mm        2012
工作温度范围        - 55 C to + 85 C
奇怪,TDK的官网上没有看到这个料,是假货还是网站没有更新呢?这个要和销售商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TDK就有这种参数的电容吧,就是不知道楼主买的是否有虚标。
C2012X5R1V226M125AC
电容        22 u ...

我们这边采购在SMT的时候  直接让他们提供的物料  真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 跟我目前遇到是一样的  我现在单独测试电容电压上到40V 没有任何问题  在板子上面测试也没有问题

测试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环境没办法  我让PCB工作了二天  并没有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开空气开关 板子没有任何现象------这里空开是控制啥的?220V交流输入?那就是说前端还有一个交流转24V直 ...

我们这边是电池  空气开关是控制电池的输入电压的  纹波很小  基本可以忽略  上电瞬间电压示波器捕捉过   不超过25V  芯片没有坏 只坏了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试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环境没办法  我让PCB工作了二天  并没有什么现象

你可以了解一下现场是啥环境啊。怎么安装的,开放还是封闭。24V电源也可以要求寄个样品过来。35V 0805 22uF的电容还真可能是虚标的,就算有这价格也不是普通产品能用的吧。我们设计的灯具电源里用的35V 10UF的都上1210封装了,设计时要留出余量尽量用常规物料啊,不然量产就是给采购和产线计划找麻烦了。

网友: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了解一下现场是啥环境啊。怎么安装的,开放还是封闭。24V电源也可以要求寄个样品过来。35V 0805 22 ...

有一台机器是在公司研发这边用的 普通的电源板 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在量产这边没什么经验  板子基本都是0603的封装  涉及到了电容的稍微大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