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重下程序后问题解决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单片机用的是IAP15F2K61S2,之前发给客户,用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返回到我们这后,也没查到什么问题,但是重新下载程序后,问题就解决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网友:
1) 你这问题描述不清楚
2) 用户使用场景不清楚
3) 综上两点无法分析

网友:
误擦除了,iap型号支持仿真,但这个功能在产品中没用,建议你换其它普通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你这问题描述不清楚
2) 用户使用场景不清楚
3) 综上两点无法分析

应用在加油机上面的,在应用中需要两个信号脚,程序会根据两个信号脚的电平状态计数。
出问题时的现象:启动时,在没信号输入的情况下,依然会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用在加油机上面的,在应用中需要两个信号脚,程序会根据两个信号脚的电平状态计数。
出问题时的现象: ...

是否需要加上外部上拉或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