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铜皮

楼主:
随着电子设备越来越复杂,需要的零件越来越多,PCB上头的线路与零件也越来越密集了.
板子本身的基板是由绝缘隔热、并不易弯曲的材质所制作成.在表面可以看到的细小线路材料是铜箔,原本铜箔是覆盖在整个板子上的,而在制造过程中部份被蚀刻处理掉,留下来的部份就变成网状的细小线路了.
pcb板半孔掉铜皮捷配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零件固定在PCB上面,我们将它们的接脚直接焊在布线上.在最基本的PCB(单面板)上,零件都集中在其中一面,导线则都集中在另一面.这么一来我们就需要在板子上打洞,这样接脚才能穿过板子到另一面,所以零件的接脚是焊在另一面上的.因为如此,PCB的正反面分别被称为零件面(Component Side)与焊接面(Solder Side).
如果PCB上头有某些零件,需要在制作完成后也可以拿掉或装回去,那么该零件安装时会用到插座(Socket).由于插座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零件可以任意的拆装.
印刷电路板将零件与零件之间复杂的电路铜线,经过细致整齐的规划后,蚀刻在一块板子上,提供电子零组件在安装与互连时的主要支撑体,是所有电子产品不可或缺的基础零件。更多可见https://www.jiepei.com/G34.

网友A:
PCB的正反面分别被称为零件面(Component Side)与焊接面(Solder Side),,,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的正反面分别被称为零件面(Component Side)与焊接面(Solder Side),,,是这个

是吧,从单面板+插件元件时代沿袭下来的叫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