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浅析故障电缆3大检测方法

楼主:
故障电缆初测法分为回路电桥平衡法、低压脉冲反射法、闪测仪法,在电缆故障初测法中,先按故障性质不同,选用合适的电缆故障测试仪,利用电缆线路技术资料测量并计算出故障点离测试点的距离和故障点的路径位置。初测法主要有回路电桥平衡法、低压脉冲反射法和闪测仪法三种。
回路电桥平衡法, 简称电桥法,是利用故障电缆的长度与电阻成线性的关系,将直流电桥改接成便于测量电缆一相或两相低阻抗接地的方法。电桥法的原理示意如图1所示。接地电阻值的范围依电桥的使用电压和检流计的灵敏度而定,一般<100kΩ。当接地电阻值很大时,电桥电源的很大一部分电压将降落在该接地电阻上而使检流计很不灵敏,致使测量误差增加。为了扩大电桥法的应用范围,可以提高检流计的灵敏度和升高电桥电源电压,但这两种措施都是有限度的。提高检流计灵敏度的办法可在检流计前加装直流放大器,但放大器的增益过高会产生严重的零点漂移现象而导致电桥无法平衡。升高电桥电源的电压需要相应增加桥体对地的绝缘强度和采取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措施,当电源电压升高到一定值时,故障电阻通常表现为不稳定的状态,如果接地电阻突然下降为零,高压就会全部加在电桥上而使检流计烧毁。
图1 电桥法原理示意
电桥法的特点和要求是:①只适用于测量电缆线路中的单点故障,如果线路中同时存在几个故障点,就不能应用;②电缆线路另一端的跨接线越短越好,其截面积应接近电缆导体的截面积,并紧固连接,使其接触电阻接近于零;③提高试验电压作高电阻接地故障测试时,必须特别注意安全问题。
用故障烧穿装置将闪络性故障转化为接地故障后,需立即用电桥法测量,以免绝缘恢复使故障点重新封闭。同时不要把故障的接地电阻烧得太低,以免用精测定点法时带来音量过小的困难。
低压脉冲反射法,简称脉冲法,是利用脉冲信号在电缆线路中传播时遇到波阻抗不匹配点产生电磁波反射的原理,由示波器上测得脉冲波反射时间和电缆波速,确定电缆故障点的距离。脉冲法的接线示意如图2所示。通常电缆线路中的阻抗不匹配点,除了导体断线(开路)、短路和接地故障外,在电缆接头和电缆穿过金属管道等处也都是阻抗不均匀点,同样会产生波的反射,测试时必须仔细辨别。尤其是当接地电阻值大于电缆波阻抗的2~3倍以上时,反射波幅值很小,更难以辨别故障点。脉冲法最适用于测寻断线故障,同时也适用于测寻接地电阻小于100Ω的电缆故障。数字式电缆故障测试仪可将故障点距离用五位数码管显示的数字直接读出,其原理是利用输入电缆的发送脉冲及其遇到故障点发生反射所形成的反射脉冲控制电子计时开关,利用运算器将所测得的时间与电缆中信号传播的速度按一定的函数关系进行运算,最终从数码管上可直接读出以米为单位的故障点距离值。
图2 脉冲法接线示意
电缆故障闪测仪法,在电缆故障相上施加直流高压或冲击高压使故障点绝缘瞬时击穿,利用击穿放电时的电波来回反射的时间及电波在电缆中的传播速度,可求得故障点距离。电缆故障闪测仪可分为数字直读式和示波器式两种。
来源:网络,如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