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OTG连接方式

楼主:
1. 概要
OTG设备使用插头中的ID引脚来区分A/B Device,ID接地被称作为A-Device,充当USB Host,A-Device始终为总线 提供电力,ID悬空被称作为B-Device,充当USB Device,设备的USB Host/USB Device角色可以通过HNP(主机交换 协议)切换。OTG设备连接时不能跨越USB Hub,如果跨越USB Hub则失去HNP功能。A-Device/B-Device与USB Host/Device没有必然的关系,主机切换完毕后A-Device变成USB从设备,但是仍然为总线供电。
2.USB-OTG插槽类型

As Host Only :提供标准的A插座,普通的USB Host并带有TPL(支持设备列表)

As Device Only:仅能作为外设的B-Device(分为插头一体和插头线缆分离的)

OTG Dual      :使用Micro AB插座,可以在运行时切换Host/Device。

OTG Dual  在插头插入后会先打开VBus,如果没有设备连接则关闭VBus,并开启ADP侦测,而EAs Host Only 则 不会再次关闭VBus
3.协议
SRP(Session Request Protocol)对话请求协议:
SRP协议允许Adevice在总线为使用时通过切断VBUS来节省电源消耗,任何一类Adevice都应该能够响应SRP请求,任何Bdevice也应该能够发起SRP请求,
ADP(Attach Detection Protocol):
提供是否有对端设备插入的检测,支持任何OTG设备
HNP(Host Negotiation Protocol)主机交换协议:
OTG设备通过HNP来切换Host/Device角色,Adevice通过查询Bdevice的OTG性能描述符来判断是否支持HNP协议,以判断Bdevice是否为两用的OTG设备,如果Bdevice支持HNP协议,Bdevice将会返回有效的OTG性能描述符,随后Adevice产生一个SetFeature命令告知Bdevice:你可以在总线挂起时以主机的方式工作,Adevice发送了这个SetFeature命令后挂起总线, 本次Session结束后Host回到Adevice手里。
4.设备框架
OTG描述符
在设备枚举时,A-Device通过GetDeor向B设备请求OTG描述符。OTG描述符也应当作为GetConfiguration()的一部分返回。其中的bmAttributes标示B-Device是否支持ADP/HNP/SRP
标准设备特性,通过SetFeature()设置。
b_hnp_enable
设置此特性,显示B-Device被允许进行HNP,A设备必须在T(HOST_REQ_SUSP)时间内挂起总线,此特性在session结束时清除。
a_hnp_support
早期OTG版本的兼容特性,设置这个特性指示B-Device对端的A-Device支持HNP。
a_alt_hnp_support
该标志已被废弃
5.连接方式(Host -> Device)
As Host Only 与 仅作为外设的B-device(带A插头型)
Host端检测到A插头插入,停止ADP,打开VBus,因为B-Device的A插头与设备作为一体,此时B-Device必定与A插头连接,Host检测到外设连接,开始枚举。
As Host Only 与 仅作为外设的B-device(A插头为线缆连接)
Host段检测到A插头插入,停止ADP,打开VBus,如果B-Device是线缆连接完毕在将A插头插入则整个连接过程与上面无异,因为此 时B-Device可能还没有插入插头,则设备连接超时,VBus再次关闭,等待下一次ADP的改变(线缆连接完毕),再次打开VBus,此时开始正常总 线枚举。
OTG Device 与 OTG Device
Host端检测到插头插入,则打开VBus,如果没有外设检测到,则关闭VBus,打开ADP Probing,Device端检测到插头插入,则打开SRP,如果线缆没有插入,则SRP超时,Device端开始进行ADP Probing,当线缆连接完毕,Device端侦测到ADP变化,发送SRP请求Host打开VBus,Host回应SRP并且打开VBus,完成设备连接。
6.案例分析:
有客户反馈他们的样机OTG mrio AB插座不能识别U盘,最后查出的原因是客户样机的USB的ID脚没有接地,
样机没有切换到USB HOS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