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USB线连接电脑后,出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的问题

楼主:
单片机通过USB线连接电脑后,出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问题
本想通过仿照原子哥的一键下载电路,自己做一个便于烧录的最小系统板。然而我把电路焊好,通过usb2.0数据线连接上电脑后,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推测问题应该在一键下载电路图上,但是这个图时照搬原子哥的啊,按理来说是没有错的啊。现在连程序也烧不了,更别说调试了,完成没有地方下手。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下原理图或者PCB有错误的地方吗?小弟在此谢过。

下图是原子哥的一键下载电路,作为参考。

网友:
你好,CH340的电路请参考官网最新手册,即上图电路。
另,沁恒USB单片机推荐:
增强型51内核,带USB主从,16路触摸按键,16通道16位ADC,PD快充,Type-C视频输出,8路PWM输出等丰富资源。

网友A:
USB口和CH340没焊好可能性很大,查看是否有假焊、虚焊、开路、短路等故障,还有就是CH340的驱动程序有没有安装?

网友:
请参考CH340手册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口和CH340没焊好可能性很大,查看是否有假焊、虚焊、开路、短路等故障,还有就是CH340的驱动程序有没有 ...

ch340焊接的都检查了一般,驱动也重装了一下,还是没有用。我这个晶振用的是11.0592Mhz的,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340焊接的都检查了一般,驱动也重装了一下,还是没有用。我这个晶振用的是11.0592Mhz的,会不会和这个 ...

会有一定影响,没做过实验不清楚,但应该能正常使用。你试一下测试各个引脚的电压,看看哪里不正常,对于晶振可以通过电压、频率计、示波器等仪器设备检测是否工作,晶振工作是前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有一定影响,没做过实验不清楚,但应该能正常使用。你试一下测试各个引脚的电压,看看哪里不正常,对于 ...

已经用万用表测量出来了是晶振不起振的原因,重新换了12MHz的晶振解决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