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体麦克风

楼主:
驻极体麦克风ECM(Electret Condenser Microphone)目前我们使用的基本上均是有源MIC,因为是要给麦克风供电;无源麦克风,不需要给其供电,但是要借用外部功放。如我们使用的动圈式话筒,KTV里面使用的话筒就是无源麦克风。
1、 灵敏度(感度)
  一般定义为:传声器声电转换的效率。用dB表示。在相关传声器的测试标准中设定为 0dB=1V,所以传声器的灵敏度值均为负值。例如:-58dB 传声器的灵敏度一般在 ―28----―66 dB之间选择,不同的用途就有着不同的灵敏度要求。例如:笔记本电脑的灵敏度值要求就比较高,要在―27db左右,而蓝牙耳机则比较低,只要-62db左右就可以。
必须提及的是:传声器灵敏度的高低不仅是传声器自身的灵敏度决定的,还与电路中的电阻R有关且与电源有关。这个电阻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传声器的灵敏度。同样一个传声器,如采用不同的R值,灵敏度就完全不同。例如:R值为1k和2k时,灵敏度可相差近7db!所以灵敏度是有条件的,传声器生产厂家一般要给定测试条件,通常为:2.2k 、3v 。
  2、 频率响应
  一般定义为:传声器在音频传输中频率各点所对应的灵敏度的一致性状态。传声器的频响范围大夺标称为20-----20khz,一般认为,这种一致性越趋一致,整个频响曲线越平越好。但在实际使用中并非如此。如:在电话机中,就希望传声器的频响曲线是斩头去尾的草垛型。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克服低频噪声和高端啸叫。航空耳唛中的传声器则要求削掉700hz以下的成分,以避开飞机发动机的低频噪声频率。在一般的会议传声中则希望降低4000hz以上的频率,以克服啸叫。
而在超声传输中,则要求传声器的频响15khz以上高端灵敏度越高越好。所以传声器的频响也应该视用而异。
  3、 电流与阻抗
  咪头内部有一个场效应三极管,其作用是阻抗转换和信号放大,所以咪头工作必须要加一个直流电压,可在1.5--6v之间选择。咪头的电流值正常情况下取决于FET(场效管)的电流值。一般在0.15--0.5mA之间。在这里,FET是一个恒流源,当咪头的外加电压、电阻变化时电流值基本不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咪头的电流值就是FET的电流值。FET电流值与自身的放大增益指标即跨导(相当于晶体管的放大倍数)、自身的阻抗值有关。一般认为:在一定的范围内,咪头的正常电流值越大、阻抗也就越低、放大能力就越高、咪头的灵敏度也就越高。
  咪头的阻抗生产厂家一般标定为:2.2k,事实上,咪头的阻抗是个范围值,而不是点值。实践中咪头的阻抗在700欧姆---3000欧姆之间,不少用户用万用表测阻抗其实是不对的,万用表测得的只是咪头FET的直流电阻。
      4、 电压变化对灵敏度的影响,一般为-3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