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布线规则问题

楼主:
这是哪条规则的问题,焊盘布线就是绿色

网友:
找到错误了,直接用的P-L

网友:
这个我觉得不用管,只要是按照自己的要求画出的就可以。然后把错误不显就可以了

网友A:
能提供一个AD中文版的软件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提供一个AD中文版的软件给我吗?

我的不是中文版的DXP-Preferences-System-General-Use Localized Resources就有一部分是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