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393比较器输出的下降沿和上升沿

楼主:
如何减小393比较器输出的下降沿和上升沿

如何减小393比较器输出的下降沿

如何减小393比较器输出的下降沿

网友:
该比较器为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出波形的上升沿主要由图中上拉电阻R7和后级输入电容决定。如果后级输入电容无法改变,要减小输出上升沿时间只能减小上拉电阻R7数值。
减小输出波形下降沿时间很困难。

网友:
LM393是相当老的芯片,速度比较慢。想要减小比较器输出脉冲下降沿,大概只能采用速度更快的比较器芯片,例如LM311。当然现在有更快的比较器芯片,但价格比较贵。

网友:
后级接的是什么电路?引入R8的意义又是什么?如果后级有容性环节,R8只会进一步劣化沿特性。去掉R8,同时减小R7,可以充分发挥器件本身的特性,再快,就只有换高速比较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