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浅出Tensorflow原理,及Python代码实例

楼主:
文章结合实际的案例深入浅出的介绍了 Tensorflow 的原理,以及如何用最简单的Python代码进行功能实现。

1. 神经网络原理

神经网络模型,是上一章节提到的典型的监督学习问题,即我们有一组输入以及对应的目标输出,求最优模型。通过最优模型,当我们有新的输入时,可以得到一个近似真实的预测输出。
我们先看一下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简单的神经网络:
  • 输入 x = [1,2,3],
  • 目标输出 y = [-0.85, 0.72]
  • 中间使用一个包含四个单元的隐藏层。
  • 结构如图:

求所需参数 w1_0 w2_0 b1_0 b2_0, 使得给定输入 x 下得到的输出 ,和目标输出  之间的平均均方误差 (Mean Square Errors, MSE) 最小化 。
我们首先需要思考,有几个参数?由于是两层神经网络,结构如下图(图片来源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 ... tion-training-stuck), 其中输入层为 3,中间层为 4,输出层是 2:
因此,其中总共包含 (3x4+4) + (4*2+2) = 26 个参数需要训练。我们可以如图初始化参数。参数可以随机初始化,也可以随便指定:

# pythonimport numpy as np
w1_0 = np.array([[ 0.1,  0.2,  0.3,  0.4],
                 [ 0.5,  0.6,  0.7,  0.8],
                 [ 0.9,  1.0,  1.1,  1.2]])
w2_0 = np.array([[ 1.3,  1.4],
                 [ 1.5,  1.6],
                 [ 1.7,  1.8],
                 [ 1.9,  2.0]])

b1_0 = np.array( [-2.0, -6.0, -1.0, -7.0])
b2_0 = np.array( [-2.5, -5.0])

我们进行一次正向传播:

# python

x = [1,2,3]
y = [-0.85, 0.72]

o1 = np.dot(x, w1_0 ) + b1_0
os1 = np.power(1+np.exp(o1*-1), -1)
o2 = np.dot(os1, w2_0) + b2_0
os2 = np.tanh(o2)

再进行一次反向传播:

# pythonalpha = 0.1
grad_os2 = (y - os2) * (1-np.power(os2, 2))
grad_os1 = np.dot(w2_0, grad_os2.T).T * (1-os1)*os1
grad_w2 = ...
grad_b2 = ...
...
...
w2_0    = w2_0 + alpha * grad_w2
b2_0    = b2_0 + alpha * grad_b2
...
...

如此反复多次,直到最终误差收敛。进行反向传播时,需要将所有参数的求导结果都写上去,然后根据求导结果更新参数。我这里就没有写全,因为一层一层推导实在是太过麻烦。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需要训练新的神经网络结构时,这些都需要重新推导一次,费时费力。

然而仔细想一想,这个推导的过程也并非无规律可循。即上一级的神经网络梯度输出,会被用作下一级计算梯度的输入,同时下一级计算梯度的输出,会被作为上一级神经网络的输入。于是我们就思考能否将这一过程抽象化,做成一个可以自动求导的框架?OK,以 Tensorflow 为代表的一系列深度学习框架,正是根据这一思路诞生的。

2.深度学习框架

近几年最火的深度学习框架是什么?毫无疑问,Tensorflow 高票当选。
但实际上,这些深度学习框架都具有一些普遍特征。Gokula Krishnan Santhanam认为,大部分深度学习框架都包含以下五个核心组件:
  • 张量(Tensor)
  • 基于张量的各种操作
  • 计算图(Computation Graph)
  • 自动微分(Automatic Differentiation)工具
  • BLAS、cuBLAS、cuDNN等拓展包

其中,张量 Tensor 可以理解为任意维度的数组——比如一维数组被称作向量(Vector),二维的被称作矩阵(Matrix),这些都属于张量。有了张量,就有对应的基本操作,如取某行某列的值,张量乘以常数等。运用拓展包其实就相当于使用底层计算软件加速运算。

我们今天重点介绍的,就是计算图模型,以及自动微分两部分。首先介绍以 Torch 框架为例,谈谈如何实现自动求导,然后再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这两部分。

2.1. 深度学习框架如何实现自动求导

诸如 Tensorflow 这样的深度学习框架的入门,网上有大量的 几行代码、几分钟入门这样的资料,可以快速实现手写数字识别等简单任务。但如果想深入了解 Tensorflow 的背后原理,可能就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了。这里我们简单的谈一谈这一部分。

我们知道,当我们拿到数据、训练神经网络时,网络中的所有参数都是 变量。训练模型的过程,就是如何得到一组最佳变量,使预测最准确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输入数据经过 正向传播,变成预测,然后预测与实际情况的误差 反向传播 误差回来,更新变量。如此反复多次,得到最优的参数。这里就会遇到一个问题,神经网络这么多层,如何保证正向、反向传播都可以正确运行?

值得思考的是,这两种传播方式,都具有 管道传播 的特征。正向传播一层一层算就可以了,上一层网络的结果作为下一层的输入。而反向传播过程可以利用 链式求导法则,从后往前,不断将误差分摊到每一个参数的头上。
进过抽象化后,我们发现,深度学习框架中的 每一个模块都需要两个函数,一个连接正向,一个连接反向。这里的正向和反向,如同武侠小说中的 任督二脉。而训练模型的过程,数据通过正向传播生成预测结果,进而将误差反向传回更新参数,就如同让真气通过任督二脉在体内游走,随着训练误差逐渐缩小收敛,深度神经网络也将打通任督二脉。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审视一下 Torch 框架的源码如何实现这两部分内容,其次我们通过 Python 直接编写一个最简单的深度学习框架。

举 Torch 的 nn 项目的例子是因为Torch 的代码文件结构比较简单,Tensorflow 的规律和Torch比较近似,但文件结构相对更加复杂,有兴趣的可以仔细读读相关文章。
Torch nn 模块Github 源码 这个目录下的几乎所有 .lua 文件,都有这两个函数:

这里其实是相当于留了两个方法的定义,没有写具体功能。具体功能的代码,在 ./lib/THNN/generic 目录中用 C 实现实现,具体以 Sigmoid 函数举例。
我们知道 Sigmoid 函数的形式是:

代码实现起来是这样:

# luavoid THNN_(Sigmoid_updateOutput)( THNNState
  *state, THTensor
  *input, THTensor
  *output){
  THTensor_(resizeAs)(output, input);

  TH_TENSOR_APPLY2(real, output, real, input,
    *output_data = 1./(1.+ exp(- *input_data));
  );
}

Sigmoid 函数求导变成:
所以这里在实现的时候就是:
// cvoid THNN_(Sigmoid_updateGradInput)(
          THNNState *state,
          THTensor *input,
          THTensor *gradOutput,
          THTensor *gradInput,
          THTensor *output){
  THNN_CHECK_NELEMENT(input, gradOutput);
  THTensor_(resizeAs)(gradInput, output);
  TH_TENSOR_APPLY3(real, gradInput, real, gradOutput, real, output,
    real z = * output_data;
    *gradInput_data = *gradOutput_data * (1. - z) * z;
  );
}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一点, updateOutput 函数, output_data 在等号左边, input_data 在等号右边。 而 updateGradInput 函数, gradInput_data 在等号左边, gradOutput_data 在等号右边。 这里,output = f(input) 对应的是 正向传播 input = f(output) 对应的是 反向传播。

2.2 用 Python 直接编写一个最简单的深度学习框架

这部分内容属于“造轮子”,并且借用了优达学城的一个小型项目 MiniFlow。

数据结构部分

首先,我们实现一个父类 Node,然后基于这个父类,依次实现 Input Linear Sigmoid 等模块。这里运用了简单的 Python Class 继承。这些模块中,需要将 forward 和 backward 两个方法针对每个模块分别重写。
代码如下:

# pythonclass Node(object):
    """
    Base class for nodes in the network.

    Arguments:

        `inbound_nodes`: A list of nodes with edges into this node.
    """

    def __init__(self, inbound_nodes=[]):
        """
        Node's constructor (runs when the object is instantiated). Sets
        properties that all nodes need.
        """

        # A list of nodes with edges into this node.
        self.inbound_nodes = inbound_nodes        # The eventual value of this node. Set by running
        # the forward() method.
        self.value = None
        # A list of nodes that this node outputs to.
        self.outbound_nodes = []        # New property! Keys are the inputs to this node and
        # their values are the partials of this node with
        # respect to that input.
        self.gradients = {}        # Sets this node as an outbound node for all of
        # this node's inputs.
       for node in inbound_nodes:
            node.outbound_nodes.append(self)    def forward(self):
        """
        Every node that uses this class as a base class will
        need to define its own `forward` method.
        """

        raise NotImplementedError    def backward(self):
        """
        Every node that uses this class as a base class will
        need to define its own `backward` method.
        """

        raise NotImplementedErrorclass Input(Node):
    """
    A generic input into the network.
    """

    def __init__(self):
        Node.__init__(self)    def forward(self):
       pass

    def backward(self):
        self.gradients = {self: 0}       for n in self.outbound_nodes:
            self.gradients[self] += n.gradients[self]class Linear(Node):
    """
    Represents a node that performs a linear transform.
    """

    def __init__(self, X, W, b):
        Node.__init__(self, [X, W, b])    def forward(self):
        """
        Performs the math behind a linear transform.
        """

        X = self.inbound_nodes[0].value
        W = self.inbound_nodes[1].value
        b = self.inbound_nodes[2].value
        self.value = np.dot(X, W) + b   def backward(self):
        """
        Calculates the gradient based on the output values.
        """

        self.gradients = {n: np.zeros_like(n.value) for n in self.inbound_nodes}        for n in self.outbound_nodes:
            grad_cost = n.gradients[self]
            self.gradients[self.inbound_nodes[0]] += np.dot(grad_cost, self.inbound_nodes[1].value.T)
            self.gradients[self.inbound_nodes[1]] += np.dot(self.inbound_nodes[0].value.T, grad_cost)
            self.gradients[self.inbound_nodes[2]] += np.sum(grad_cost, axis=0, keepdims=False)class Sigmoid(Node):
    """
    Represents a node that performs the sigmoid activation function.
    """

    def __init__(self, node):
        Node.__init__(self, [node])    def _sigmoid(self, x):
        """
        This method is separate from `forward` because it
        will be used with `backward` as well.

        `x`: A numpy array-like object.
        """

        return 1. / (1. + np.exp(-x))    def forward(self):
        """
        Perform the sigmoid function and set the value.
        """

        input_value = self.inbound_nodes[0].value
        self.value = self._sigmoid(input_value)    def backward(self):
        """
        Calculates the gradient using the derivative of
        the sigmoid function.
        """

        self.gradients = {n: np.zeros_like(n.value) for n in self.inbound_nodes}        for n in self.outbound_nodes:
            grad_cost = n.gradients[self]
            sigmoid = self.value
            self.gradients[self.inbound_nodes[0]] += sigmoid * (1 - sigmoid) * grad_costclass Tanh(Node):
    def __init__(self, node):
        """
        The tanh cost function.
        Should be used as the last node for a network.
        """

        Node.__init__(self, [node])    def forward(self):
        """
        Calculates the tanh.
        """

        input_value = self.inbound_nodes[0].value
        self.value  = np.tanh(input_value)    def backward(self):
        """
        Calculates the gradient of the cost.
        """

        self.gradients = {n: np.zeros_like(n.value) for n in self.inbound_nodes}        for n in self.outbound_nodes:
            grad_cost = n.gradients[self]
            tanh = self.value
            self.gradients[self.inbound_nodes[0]] += (1 + tanh) * (1 - tanh) * grad_cost.Tclass MSE(Node):
    def __init__(self, y, a):
        """
        The mean squared error cost function.
        Should be used as the last node for a network.
        """

        Node.__init__(self, [y, a])    def forward(self):
        """
        Calculates the mean squared error.
        """

        y = self.inbound_nodes[0].value.reshape(-1, 1)
        a = self.inbound_nodes[1].value.reshape(-1, 1)

        self.m = self.inbound_nodes[0].value.shape[0]
        self.diff = y - a
        self.value = np.mean(self.diff**2)    def backward(self):
        """
        Calculates the gradient of the cost.
        """

        self.gradients[self.inbound_nodes[0]] = (2 / self.m) * self.diff
        self.gradients[self.inbound_nodes[1]] = (-2 / self.m) * self.diff

调度算法与优化部分

优化部分则会在以后的系列中单独详细说明。这里主要将简单讲一下图计算的算法调度。就是实际上Tensorflow的各个模块会生成一个有向无环图,如下图

在计算过程中,几个模块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比如要计算模块1,就必须完成模块3和模块4,而要完成模块3,就需要在之前顺次完成模块5、2;因此这里可以使用 Kahn 算法作为调度算法(下面的 topological_sort 函数),从计算图中,推导出类似 5->2->3->4->1 的计算顺序。

# pythondef topological_sort(feed_dict):
    """
    Sort the nodes in topological order using Kahn's Algorithm.

    `feed_dict`: A dictionary where the key is a `Input` Node and the value is the respective value feed to that Node.

    Returns a list of sorted nodes.
    """

    input_nodes = [n for n in feed_dict.keys()]
    G = {}
    nodes = [n for n in input_nodes]    while len(nodes) > 0:
        n = nodes.pop(0)       if n not in G:
            G[n] = {'in': set(), 'out': set()}        for m in n.outbound_nodes:            if m not in G:
                G[m] = {'in': set(), 'out': set()}
            G[n]['out'].add(m)
            G[m]['in'].add(n)
            nodes.append(m)

    L = []
    S = set(input_nodes)    while len(S) > 0:
        n = S.pop()       if isinstance(n, Input):
            n.value = feed_dict[n]

        L.append(n)        for m in n.outbound_nodes:
            G[n]['out'].remove(m)
            G[m]['in'].remove(n)            if len(G[m]['in']) == 0:
                S.add(m)    return Ldef forward_and_backward(graph):
    """
    Performs a forward pass and a backward pass through a list of sorted Nodes.

    Arguments:

        `graph`: The result of calling `topological_sort`.
    """

    for n in graph:
        n.forward()    for n in graph[::-1]:
        n.backward()def sgd_update(trainables, learning_rate=1e-2):
    """
    Updates the value of each trainable with SGD.

    Arguments:

        `trainables`: A list of `Input` Nodes representing weights/biases.
        `learning_rate`: The learning rate.
    """

    for t in trainables:
        t.value = t.value - learning_rate * t.gradients[t]

使用模型

# python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klearn.utils import resample
np.random.seed(0)

w1_0 = np.array([[ 0.1,  0.2,  0.3,  0.4],
                 [ 0.5,  0.6,  0.7,  0.8],
                 [ 0.9,  1.0,  1.1,  1.2]])
w2_0 = np.array([[ 1.3,  1.4],
                 [ 1.5,  1.6],
                 [ 1.7,  1.8],
                 [ 1.9,  2.0]])
b1_0 = np.array( [-2.0, -6.0, -1.0, -7.0])
b2_0 = np.array( [-2.5, -5.0])

X_ = np.array([[1.0, 2.0, 3.0]])
y_ = np.array([[-0.85, 0.75]])
n_features = X_.shape[1]

W1_ = w1_0
b1_ = b1_0
W2_ = w2_0
b2_ = b2_0

X, y = Input(), Input()
W1, b1 = Input(), Input()
W2, b2 = Input(), Input()

l1 = Linear(X, W1, b1)
s1 = Sigmoid(l1)
l2 = Linear(s1, W2, b2)
t1 = Tanh(l2)
cost = MSE(y, t1)

feed_dict = {
    X: X_,   y: y_,
    W1: W1_, b1: b1_,
    W2: W2_, b2: b2_

epochs = 10
m = X_.shape[0]
batch_size = 1
steps_per_epoch = m // batch_size

graph = topological_sort(feed_dict)
trainables = [W1, b1, W2, b2]

l_Mat_W1 = [w1_0]
l_Mat_W2 = [w2_0]
l_Mat_out = []

l_val = []
for i in range(epochs):
    loss = 0
    for j in range(steps_per_epoch):
        X_batch, y_batch = resample(X_, y_, n_samples=batch_size)
        X.value = X_batch
        y.value = y_batch
        forward_and_backward(graph)
        sgd_update(trainables, 0.1)
        loss += graph[-1].value

    mat_W1 = []
    mat_W2 = []
    for i in graph:
        try:
            if  (i.value.shape[0] == 3) and (i.value.shape[1] == 4):
                mat_W1 = i.value
            if  (i.value.shape[0] == 4) and (i.value.shape[1] == 2):
                mat_W2 = i.value
        except:
            pass

    l_Mat_W1.append(mat_W1)
    l_Mat_W2.append(mat_W2)
    l_Mat_out.append(graph[9].value)

来观察一下。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可视化方法:https://jizhi.im/blog/post/v_nn_learn

# python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matplotlib inline

fig = plt.figure( figsize=(14,10))
ax0 = fig.add_subplot(131)#aax0 = fig.add_axes([0, 0, 0.3, 0.1])c0 = ax0.imshow(np.array(l_Mat_out).reshape([-1,2]).T, interpolation='nearest',aspect='auto', cmap="Reds", vmax=1, vmin=-1)
ax0.set_title("Output")

cbar = fig.colorbar(c0, ticks=[-1, 0, 1])

ax1 = fig.add_subplot(132)
c1 = ax1.imshow(np.array(l_Mat_W1).reshape(len(l_Mat_W1), 12).T, interpolation='nearest',aspect='auto', cmap="Reds")
ax1.set_title("w1")
cbar = fig.colorbar(c1, ticks=[np.min(np.array(l_Mat_W1)), np.max(np.array(l_Mat_W1))])

ax2 = fig.add_subplot(133)
c2 = ax2.imshow(np.array(l_Mat_W2).reshape(len(l_Mat_W2), 8).T, interpolation='nearest',aspect='auto', cmap="Reds")
ax2.set_title("w2")
cbar = fig.colorbar(c2, ticks=[np.min(np.array(l_Mat_W2)), np.max(np.array(l_Mat_W2))])

ax0.set_yticks([0,1])
ax0.set_yticklabels(["out0", "out1"])

ax1.set_xlabel("epochs")#for i in range(len(l_Mat_W1)):

我们注意到,随着训练轮数 Epoch 不断增多, Output 值从最初的 [0.72, -0.88] 不断接近 y = [-0.85, 0.72], 其背后的原因,
是模型参数不断的从初始化的值变化、更新,如图中的 w1 w2 两个矩阵。

好了,最简单的轮子已经造好了。 我们的轮子,实现了 Input Linear Sigmoid Tanh 以及 MSE 这几个模块。

转自 雷课

网友:
不错,好东东呀,这几年tensflow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