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P3.1串口RXD可以做成普通的外部中断接收?

楼主:
看到它引脚标的是INT。尝试做成外部中断 发现失败。
STC12C5A60S2 -

        WAKE_CLKO = 0x40;
        ES = 1;
        EA = 1;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if(PulseCnt == 0)
                        TR1 = 1;        //count start
                PulseCnt ++;
        }
}

网友:
是P3.0RXD,打错

网友A:
不能做成外部中断,外部中断的引脚是P32和P33,P30和P31是串口中断的引脚,这些是无法改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做成外部中断,外部中断的引脚是P32和P33,P30和P31是串口中断的引脚,这些是无法改变的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只能作为唤醒?

网友B:
是外中断不是uart中断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外中断不是uart中断

什么意思?你是说可以做成外部中断?但是外部中断只有INT0 、INT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外中断不是uart中断

它的引脚标注是INT。那程序是怎么写?可否说明白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的引脚标注是INT。那程序是怎么写?可否说明白一点呢?

就和传统51的int0和int1是一样的,最古老的书上都有.

网友:
串口中断的引脚是不能作为外部中断使用的,串口中断的引脚只能作为串口引脚或者普通引脚来使用,外部中断有专门的引脚,不然的话要外部中断引脚干嘛

网友D:
STC的P3.0和3.1引脚很重要,作为下载程序端口和作为仿真器在Keil软件下调试。那么多端口为什么要打P3.0和P3.1的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C的P3.0和3.1引脚很重要,作为下载程序端口和作为仿真器在Keil软件下调试。那么多端口为什么要打P3.0和P3 ...

单片机现在都有外部中断,定时中断及串口中断等,外部中断就是给我们做外面信号接收处理的,例如低电平,高电平触发(红外信号也可设成中断接收信号)后要先执行的事物,定时中断就要同内部设定定时器来运作,定时时间到了就打断正在做的事。串口中断就必须有一个发射与接收一起才能完成工作,就是我们常说的RX与TX,而却他们之间完成的都是信号传输,不是我们单独一个高低或电平就能让其内部工作。当然了,你学到更多就会发现还有ADC中断,看门狗中断等,不过前三个中断特性一定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