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触摸屏驱动芯片的问题

楼主:
我是个菜鸟,现在项目中用到TFT7寸触摸屏。我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这种屏是不是需要两种驱动芯片?
一种是驱动屏显示的芯片,还有一种是驱动屏触摸的芯片。
我糊里糊涂。如果只买裸屏,肯定要设计驱动电路。
如果我刚才那种想法没错,那么请大神推荐几款驱动显示芯片
和触摸芯片。
恳请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
先进行屏幕选型,再确定驱动芯片。根据需求。找到合适的屏。看资料。引脚定义,对应的通信接口。 协议,芯片型号。根据这些,确定驱动芯片。屏幕都不确定,哪来的驱动芯片。有的屏把触摸和显示集成到一起。通过一个接口输出,也可以分开。道理都一样。找具体型号。规格书,再确定驱动芯片。

网友:
买现成的吧,自己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