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华为CPE

楼主:
之前买了一个华为的CPE,在没有宽带,还要上网的地方还是很方便的,可以直接把4G信号转成WIFI信号

前几天发现三个信号强度指示灯中间的LED,有点闪烁,而且亮度不是特别亮。

这两天干脆,不亮了,理论上说不应该是中间的不亮,两边的亮,否则逻辑不通啊

拆开看看吧,,万一可以修好呢。

拆开之后,发现真的很简洁,,芯片信息,不撬开屏蔽罩的话,根本看不到。。。
还要用呢,屏蔽罩就不拆了。。等彻底坏了的时候再拆吧。。

最后用烙铁补焊了一下中间的Led灯,就是那个发黑的地方。。最后 上电测试一下,ok了。。

估计是LED虚焊了,,时间一长,彻底不亮了。。。

网友A:
他们做的板子还是比较NB的,现在都是套片,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做的板子还是比较NB的,现在都是套片,什么也看不到。

嗯,确实。

之前在封测厂看到过华为的一个模块式的那种东西,就是把一堆小元器件封装在一起,应该属于SIP封装,直接贴在主板上就可以用,从外边只能看到华为 Logo,其他一无所知。。除非破坏封装。。

确实很牛逼。。

网友B:
印象中这个只能用移动4G卡,有点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这个只能用移动4G卡,有点限制

两个账号相同回复???

三网通的,没问题,,联通移动电信我都试过,刚好三张卡都有,只不过不支持电信的3G,其他的都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