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0ma的问题

楼主:
本人是电路小白,最近有一设备是4-20Ma控制,使用手册上说输入信号4-20ma DC(二线制)
输入负载电压最大 15V
输出信号4-20ma DC(二线制)
输出信号电源24VDc
就不太明白这几句话是啥意思,只见过三线制的4-20ma输出的设备,但是也想过这个负载电压的问题。
想问一下前辈们,问题1:只要是4-20ma信号输出就可以接到输入信号端吗,输入负载电压最大15V是什么意思呢,是4-20ma信号线上的电压还是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如果我用三线制的4-20ma信号是否就可以不用考虑输入负载电压最大15V的问题。

问题2:输出信号4-20ma DC(二线制) 这个是可以接到任何一个4-20ma的采集端呢,还是有其他区别。输出信号电源24VDc是什么意思?有采集三线制4-20ma的设备,以前接过24V三线制的4-20ma,12V三线制的4-20ma。是否可以采集这个二线制的4-20ma,应该怎么接线,用考虑这个输出信号电源24V吗?
电路小白请前辈们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输入负载电压最大15V是什么意思呢,是4-20ma信号线上的电压还是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
15V是指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
“输出信号电源24VDc是什么意思?”
该设备自己输出24V直流电压。
该设备是4~20mA输入,另一个输出电流动设备使用该设备输出的24V电源,输出4~20mA电流供该设备采集。
你可以把另一个输出电流的设备看成一个可变电阻,这个可变电阻的阻值使得这两条导线上的电流为4~20mA中某个数值,该设备输出24V电压,同时检测这个电流。

网友:
“输入负载电压最大15V是什么意思呢,是4-20ma信号线上的电压还是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
是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