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_CAN和D_CAN的含义?

楼主:
10芯积分
做项目再选MCU的过程中,发现NXP LPC1547 的片子手册关于CAN总线的说明是C_CAN。在查百度的过程中又发现了D_CAN这么一个名词。请问C_CAN和D_CAN分别是什么意思?因为需要用到芯片的CAN总线通信功能,所以想了解一下相关知识。谢谢大家!

网友:
常用的CAN总线分为 单线CAN/低速容错CAN(最高125kbps)/高速CAN(最高1Mbps,ISO11898),可能有时简单区别会对应 A-CAN、B-CAN、C-CAN,截图中的芯片说明应该是指的这个高速CAN。另外在汽车总线应用中也有一些专业术语区分不同的CAN应用,可能DCAN这类说法是出自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