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
第一次拼版,不知道要注意些什么尺寸如图,拼板后最终尺寸有没有什么要求?我这样三行四列合适吗?左右在加个3mm的工艺边

网友:
查了下,好像很多人拼板都是直接让加工厂拼的?
是不是只要和加工厂说下尺寸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就可以了??

网友:
制版厂可以拼,自己也可以拼
主要与自己要用的贴片机也有关系
或手工焊接也有关
与设计的板子大小形状关系更大, 看怎么有利焊接装配

网友:
你需要考虑如何分板,是否使用自动贴片机。量较大时需要考虑尽量利用整张板材,那怎么拼版就更讲究了,需要跟厂家联系,弄清楚整板的规格以及是否有工艺限制等。

网友:
给工厂,告诉它一版拼几块,它就给你拼了

网友:
写一个说明。描述具体要求。尺寸问题,需要和厂家确认。做不了,他自然会告诉你。这个尺寸应该还可以。

网友:
一般都交给工厂拼,省事,如果要是想自己拼,也可以,之所以需要注意尺寸是因为价格,因为在某一个尺寸内是一个价格,超了就是另一个价格

网友:
这尺寸拼的有点大

网友:
一般根据贴片生产线配置来拼,多了分板也麻烦。看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