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和上位机连接

楼主:
各位大哥,小弟现在做DSP的电机控制,现在想通过上位机实现对电机的控制,并且设计虚拟示波器,采集波形,看了些VB的知识,了解太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学了。
求指导,这方面东西应该怎么学呢?看什么书合适呢?
谢谢啦!!

网友:
既然已经用DSP实现了电机控制,那你只要实现上位机和DSP的通讯就够了。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看,楼主应该是程序员,编制上位机应用软件可用的语言和平台很多,主要去看看关于图形编程方面的书,VB虽可用,也算比较便捷,能写出楼主需要的软件,但专业性恐怕不够。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用labVIEW做,容易上手,很多控件都是已经做好的

网友:
上位机控制有串口通信和网络通信,其中串口通信比较简单,建议您看一下串口通信协议的相关内容

网友:
我写了个VB网口通讯的小程序,UDP,感觉比串口还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用labVIEW做,容易上手,很多控件都是已经做好的

大哥,labview确实听过,好像用的也比较多,
但是小弟不知道咋入门呢,你方便的话能给推荐几本书或者别的方法吗?
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