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
不知道啥型号的

网友A:
如果是40 个引脚的话,那应该是AT89C51或者AT89C52,可以先搜索一下AT89C51或C52,检验一下

网友:
对了楼主,我发你一个可以检测单片机型号的软件,你试一下看能不能用的来stc-isp-15xx-v6.85,你试一下

网友:
单片机型号鉴别.rar (1.16 MB, 下载次数: 2) 打开连接单片机,匹配型号,可以识别单片机类型的

网友:
不过这个法子可能比较笨,需要一个一个试,你看看能不能问一下店家,东西从哪买的,不然一个一个试很烦人的

网友:
查了下caterpillar芯片上的商标,是一家500强公司。

网友:
楼主照片尺寸太小,看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该芯片决不是常规的通用型MCU,因为芯片尺寸不小(以手指为参照物可知),而且是BGA封装,集成规模不小,应从品牌和来源去查询出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40 个引脚的话,那应该是AT89C51或者AT89C52,可以先搜索一下AT89C51或C52,检验一下

40PIN的芯片多了去了,是C51、C52且标志却不是的可能性可以说为零,根本无必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