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的连续读取问题

楼主:
以前操作IIC一只没太注意过,今天发现操作同一个Iic寄存器地址进行读取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值不一样的现象1.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读取是连续读取IIC的同一个地址。值不一样,但是总是固定变化,比如说正确,错误值也就出现那么一种,不会出现其他错误值。

网友A:
如果只读不写,可能是读操作的时序方面出了问题。采集波形。分析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读不写,可能是读操作的时序方面出了问题。采集波形。分析一下。

如果时序有问题,那么每次程序运行第一次读取怎么会都是对的?后面再读取该寄存器就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时序有问题,那么每次程序运行第一次读取怎么会都是对的?后面再读取该寄存器就会出错

时序是否有差别,只有看波形才能知道。这是一种可能。需要实际测量。用实验结果去推理。

网友:
很明显,你哪边出错了

网友:
你可能读取失败了,以为时读取成功。返回的其实是变量的随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