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懒人万用表

楼主:
上周新买了一个万用表。其实现在是不缺万用表的,但是一直使用的FLUKE万用表什么都好,就是每次自动关闭后,需要重新将旋钮转到OFF,然后才能开机,而且有些功能还需要切换到第二甚至第三功能。其实我们常用的功能也不多,最常用的就是那么2-3个功能,每次这样开机感觉有点麻烦。

正好看到有一个小巧便宜的万用表,号称是全自动功能,就是可以自动识别电压、电阻、通断等常用功能,以及自动切换量程,无需换挡或切换,再加上使用的是普通AAA电池,比较符合我的想法,于是就淘了一个。

Fluke 107 和 ZTS1 对比,相比之下 Fluke的做工要好一些

整个万用表就3个键,中间红色的按钮是开关机键,或者等15分钟也可以自动关机。左边NCV是测试交流感应信号的,用于测试火线;右边键是背光灯开关。在没有测试信号时就会显示 Auto 符号

下面是3个表笔的孔位,右边两个用于常规测量,左边是测试电流的,为了防止接错默认被贴住了。

这个万用表看起来很简洁,想看看内部的结构,就把把它顺手拆开了。把万用表周围的橡胶套取下,就可以看到两个螺钉,还有一个螺钉位于支架下的电池盒处。

取下螺钉,就可以看到电路板了,整个电路板很简洁,只有主芯片、蜂鸣器、分压电阻、发光二极管、保险管等。电池没有使用插头或导线焊接,是通过触点连接的。

电池盒兼后盖

主芯片和蜂鸣器

下面是一排大功率的精密电阻。不过没有做精度对比测试,应该不会太好,也不至于太差。比较奇怪的是电流测试部分是用排针焊接的(右上角处),看起来不是太好。

在取下主板上的3颗螺丝,就可以把主板也取下了。主板的正面除了按钮的触点和液晶触点,几乎就没有什么了。和主板连接的白色物体不是液晶,而是液晶的背光板。

最后看看万用表的上盖,上面有三个硅胶按钮和液晶。

整体看,它就是一个非常简洁的口袋万用表。

网友A:
你福禄克是不是太低端?我用的都能自动关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福禄克是不是太低端?我用的都能自动关闭

可以自动关闭,就是关闭后开机比较麻烦,必须要旋转到OFF后才能开机

网友:
老兄很爱拆机啊

网友C:
如果买回来不是为了拆着玩,那将变得毫无意义,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买回来不是为了拆着玩,那将变得毫无意义,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的确啊

网友:
拆机使人进步

网友:
真是懒到家了

网友:
有意思,拆一下别人的设备,可以借鉴,也可以看看别人的工艺处理方式,好!

网友: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那就垃圾桶里见~~~~~哈哈哈

网友:
老杨说的有道理,向你看齐

网友:
既然拆开了,研究一下应无妨,问题主要集中在:
(1)如何实现自动识别,电压还是电阻,特别是识别毫伏级交流电压还是高阻值电阻?
(2)高低档电压用什么切换?看板子应该用模拟开关切换,但似乎测高压时耐压嫌不够,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另外,考虑到电流档与电压、电阻档分开测试的,自动切换测量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看做工应该是小作坊出品

网友:
精度如何呢

网友:
还可以吧。最大读数是39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动关闭,就是关闭后开机比较麻烦,必须要旋转到OFF后才能开机

我也觉得    之前的17B按下功能切换键就能唤醒

网友:
确实够简陋的

网友D:
楼主,你应该把每档位测试原理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像我一样很多人都不知道万用表的测试原理,如果哪部分出了问题如何维修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应该把每档位测试原理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像我一样很多人都不知道万用表的测试原理,如果哪部分出了 ...

万用表的原理虽然不复杂,也不是一个帖子可以写清楚的。书店有万用表原理的图书,可以买一本参考一下。

网友:
现在很多万用表都是一个IC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有一些地方坏了就没有办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动关闭,就是关闭后开机比较麻烦,必须要旋转到OFF后才能开机

按一下黄色的按键,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E:
垃圾劣质万用表不足以应对高能量的浪涌电流,为了自己生命安全,请不要尝试垃圾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垃圾劣质万用表不足以应对高能量的浪涌电流,为了自己生命安全,请不要尝试垃圾货。

不用来测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