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批量或全局修改版本

楼主:
用altium designer做大量原理图设计时,如何批量或全局修改原理图里面的版本号,如下图,交流一下各位都是怎么秀的

网友:
要在option选项中修改
或者自己整个模板文件

网友:
windows下直接Ctrl+H 替换喏,如下图,根据范围之类进行替换即可

网友:
windows下直接Ctrl+H替换
喏,如下图,根据范围选择替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下直接Ctrl+H替换
喏,如下图,根据范围选择替换即可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