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PCB设计问题

楼主:
小弟目前需要把3块PCB板子画到同一块上,原理图基本不变,之前是两PCB是通过排针和杜邦线连接,因型号改变需要缩小体积,但是3块板子层数不同,一块双层板,两块4层板(一块顶、底、电源、地四层,一块顶、底+2信号四层)。求助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不同的板子应各自单独出图,不宜画在一起,哪怕层数相同。这是为了便于文档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板子应各自单独出图,不宜画在一起,哪怕层数相同。这是为了便于文档管理。

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
三块板整到一块板上能缩小体积?
估计应该有个类似主板的板子,然后其余2个板子用直排插针的方式连接
文件管理上采用工程,工程下有3个模块的原理图,整合到一个 PCB板上,原理图没什么区别,就是变化PCB的连接方式

网友:
分开  一是一、贰拾贰 同时也方便做好版本管理  当然除非你是直接搞PCB否则原理图到PCB数据导入过程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PCB改造,只要原理图不过多更改,改变板块之间连接,需要考虑连接的可靠性,选择好连接件,一般连接件是产品稳定的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