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接收

楼主:
请问:超声波接收为啥配置成浮空??而不配置成其他输入??

网友:
问题太突兀,没有前提就没有答案。给出具体细节和电路图。

网友:
配置成浮空输入模式,只能用来监测外部信号量,不能写操作,浮空模式主要是用来读取不可确定的外部信号量

网友:
一个控制口发一个10US以上的高电平,就可以在接收口等待高电平输出.一有输出就可以开定时器计时,当此口变为低电平时就可以读定时器的值,此时就为此次测距的时间,方可算出距离.如此不断的周期测,就可以达到你移动测量的值了

网友:
因为你的输出电路,输出高低电平的能力都很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