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AME54开发板摄像头接口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这个开发板的摄像头接口,我想问一下,start上面配置的12M时钟输出给摄像头用怎么不行呀。设置完后,示波器显示也是12M,但就是配置摄像头寄存器不起作用。但是我用其他方式给摄像头12M,寄存器就可以配置了。

网友A:
  楼主用的是CMOS摄像头吗?测试一下摄像头的几组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CMOS摄像头吗?测试一下摄像头的几组电源是否正常

现在问题发生变化了 之前是摄像头一直调不通,现在是摄像头D06那个管脚不能接到MCU上 只要不接D06都正常,一接D06 mcu程序就死掉了 就跳到Dummy_Handler函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