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后端电感尖峰怎么处理

楼主:
初进电源圈子,实习期间做推挽,18~36V升压至450稳压,后端加了电感,但是尖峰很大,加了吸收电路,有所好转,但效率很低,才87%,能带1000W负载,同事RC的R很热,想该参数,不知道咋那么设置,希望大神帮忙分析,感激不尽!!!

网友:
为什么图片倒着贴上来?用台式机的网友可怎么看?准备治疗网友的颈椎病么?

网友:
“后端加了电感,但是尖峰很大,加了吸收电路,有所好转”
你所说的“尖峰”是出现在耐压600V那个电解电容两端么?有多大幅度?频率是否与你的开关频率相同?为何要在桥式整流的正负输出端之间加RC串联?这就是你的“吸收电路”?

网友:
图颠倒了,看着真别扭
“后端加了电感,但是尖峰很大,加了吸收电路,有所好转”
前期电感多大
怎么个好转法,有测试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