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开关电源的switch current 跟最大输出电流有什么关系?

楼主:
看芯片数据手册的时候只看到有2A Internal Power Switch,请问下最大输出电流就是2A吗?

网友A:
不是。根据不同的拓扑结构,当switch current为2A时,最大输出电流可能比2A大,也可能比2A小。

网友:
芯片手册应该有解释
应该不是最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根据不同的拓扑结构,当switch current为2A时,最大输出电流可能比2A大,也可能比2A小。

反向拓扑的话该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向拓扑的话该怎么算

25页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