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关于多个传感器数据打包成一条数据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
我该怎么把把获取的多个传感器数据打包到一条数据发送,比如A测温设备获取温度是25摄氏度,B是32摄氏度,c是27摄氏度打包到一条数据。各位有没有类似的代码啊,最好可以贴出来谢谢。

网友:
无所谓啊,怎么打包都行,收发端方式一致就行.

网友:
这个逻辑比较简单,不涉及什么算法。自己定义一个格式就行。接收端按同样方式读取。格式定好了。程序就好实现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依次发送,每个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定长处理就是。如果希望有高可靠性的话,编制一个简单协议就是,加个特定帧头,然后依次定长传输数据,或者给出长度信息即可变长传输,最后加个校验,再有个侦错重发机制,搞定。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遇到了同样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