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proteus能做什么仿真?

楼主:
本人是一个小白,要做硬件设计,proteus可以直接设计PCB板和仿真,但是具体能仿真什么?只是能检测电路原理图是否正确?能不能做电磁兼容测试之类的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
proteus擅长仿真单片机数字电路类
是可以直接设计PCB板和仿真
但要想在电子行当混,学电子设计之类,但最好不要用这个做PCB和仿真
应该做板厂也不接受这样的的软件产生的文件

网友:
06年左右接触这玩意,主要是用来学习单片机的,因为那时是穷学生,不舍得买开发板

网友:
proteus一般是验证单片机程序用的。支持一些常用外设。很少有人用他设计PCB。教学用的会多一些。常用的那些画图软件中,学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么貌似是验证一下电路是否正确,要说用这个做PCB倒是真的没有用过,也不知道PCB厂家是否能接受你的制版文件

网友:
前几天听说有的学校电子专业的就用这个教学,不用开发板,学生很少接触实际板子,不好啊
软件仿真和实际电路还是有很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