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闪电STM32F407开发板】第一章 硬件资源介绍

楼主:
1.2.1 MCU处理器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的MCU采用STM32F407ZGT6芯片,主频高达168MHz,其 拥有的资源包括:集成FPU和DSP指令集、192KB SRAM、1024KB FLASH、2个基本定时器、10个通用定时器、2个高级定时器、2个DMA 控制器(共12个通道)、3个 SPI、3IIC、6个UART、2USB(支持HOST/SLAVE) 2个全双工IIS、2CAN、 3个12位 ADC、 2 12 位 DAC、 1 个 SDIO 接口、 1 个 FSMC 接口、1个10M/100M以太网MAC控制器、1个摄像头接口(DCMI)、1个RTC、2个看门狗、1个硬件随机数生成器以及112个通用IO口,定时器中包含PWM输出、输入捕捉以及输出比较。
MCU部分原理图如图1.2.1.1、1.2.1.2、1.2.1.3所示
1.2.1.1 MCU部分原理图
1.2.1.2 MCU部分原理图

1.2.1.3 MCU部分原理图
1.2.2 JTAG/SWD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采用标准的20针JTAG/SWD接口,电路如图1.2.2.1所示:
1.2.2.1 JTAG/SWD接口
JTAG接口是ARM早期的调试接口标准,需要20个引脚。SWD接口只需要4个引脚,即VDD、GND、SWDIO、SWCLK,使用非常方便,强烈建议使用SWD接口进行下载调试,支持JLINK V8/V9、ST-LINK V2等下载器,注意ST-LINK V2仅支持SWD。
1.2.3 启动模式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的BOOT启动模式电路如下图1.2.3.1所示

1.2.3.1
STM32F407的BOOT启动模式说明如下图1.2.3.2所示

1.2.3.2
STM32在复位启动的时候会优先检查BOOT引脚设置,判断从哪一个存储器启动。电路图中的BOOT0已经默认下拉到地,默认从主闪存启动,也就是FLASH启动;从系统存储器启动一般用于串口下载,这时就用跳帽将BOOT0接3.3V,BOOT1接地,复位系统,STM32即从系统存储器启动,然后就可以串口下载了。
内部SRAM启动,一般用于SRAM中调试代码。
1.2.4 IO扩展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引出了所有IO口,如图1.2.4.1所示:
1.2.4.1 IO扩展接口

1.2.5 SRAM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外扩了一个SRAM芯片,型号为:IS62WV51216,容量为1M字节,该芯片挂在STM32的FSMC上。这样大大扩展了STM32的内存(芯片本身有192K字节),从而在需要大内存的场合,STM32F407也可以胜任。

1.2.5.1 SRAM电路
1.2.6 红外接收头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了一个红外接收头,HS0038,电路如下图所示:
1.2.6.1 红外接收电路
HS0038是一个通用的红外接收头,几乎可以接收市面上所有红外遥控器的信号,有了它,就可以用红外遥控器来控制开发板了,红外输出信号IR_IN连接到P8排针选择接口,可通过跳帽将其短接到STM32的PB0。
1.2.7 SPI FLASH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采用的SPI FLASH为W25Q128FVSSIG芯片,容量16M字节,连接到STM32的SPI1,电路如图1.2.7.1所示:
1.2.7.1 SPI FLASH存储电路
1.2.8 I2C EEPROM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采用的EEPROM芯片为AT24C02,容量为256字节,这里我们把A0-A2均接地,也就是将AT24C02的地址设为0,写程序时要注意这点,连接到STM32的I2C1,电路如图1.2.8.1所示:
1.2.8.1 EEPROM存储电路
1.2.9 SD卡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了一个SD卡接口,采用STM32的SDIO模式读写SD卡,由此,我们可以扩展大容量存储设备,电路如图1.2.9.1所示:
1.2.9.1 SD卡接口电路
1.2.10 有源蜂鸣器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载有一个有源蜂鸣器,控制管脚输出高电平,蜂鸣器就会叫,不同于无源蜂鸣器,需要2—5KHz的频率才会发声,电路如图1.2.10.1所示:
1.2.10.1 蜂鸣器驱动电路
1.2.11 按键输入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载有4个功能按键,电路如图1.2.11.1所示:

1.2.11.1 按键输入
其中KEY1按键连接到PA0上,可用作普通按键,也可以用作待机唤醒输入,另外3个按键用作普通按键,KEY2-KEY4分别连接到STM32的PE2、PE3、PE4,这4个按键都可以作为普通IO输入,也可用作外部中断输入。
1.2.12 LED指示灯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2个指示灯,2个状态指示灯,由2个IO口控制,电路如图1.2.10.1所示:
1.2.10.1 LED指示灯电路
1.2.13 PWM及输入捕捉
STM32的定时器带有PWM输出及输入捕捉功能,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利用定时器3的3通道(PB0)输出PWM波形控制LED亮暗变化,用跳帽短接P8的1、2脚即可将PWM输出和LED2连接起来,此外,还可以将产生的PWM波形,通过PA3传递回STM32(用跳帽短接P8的3、4脚),利用STM32定时器5通道4的输入捕捉功能,可以捕获此波形,计算出它的频率等,电路如图1.2.13.1所示:

1.2.13.1 PWM输出及输入捕捉电路
1.2.14 CAN总线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2CAN总线接口,IC采用TJA1050T作为CAN收发器芯片,R35、R53为匹配电阻,电路如图1.2.14.1所示:

1.2.14.1 CAN接口电路
1.2.15 DS18B20/DHT11传感器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1个温湿度传感器接口,支持DS18B20、DHT11等单总线器件,连接到STM32的PG9管脚,电路如图1.2.15.1所示:
1.2.15.1 传感器接口电路
1.2.16 可调电阻AD电路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1个可调电阻,实现AD转换进行电压采集,电路如图1.2.16.1所示:
1.2.16.1 可调电阻AD采样

1.2.17 电容触摸按键
星光闪电F407板载了一个电容触摸按键(一片敷铜区域),连接到P8,用跳帽短接4、6脚,可以将其连接到STM32的PA3引脚,电路如图1.2.17.1所示:
1.2.17.1 电容触摸按键
1.2.18 RS232串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一个RS232串口,RS232电平不能直接连接到MCU,需要电平转换芯片,这里用SP3232,电路如图1.2.18.1所示:
1.2.18.1 RS232串口电路
图中P10是一个通信选择接口,RS232和RS485其实是共用一个串口,当1、3短接和2、4短接时,串口用于RS232,当3、5短接和4、6短接时,用于RS485。
1.2.19 RS485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一个RS485接口,此电路源于实际项目,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可以直接用于产品项目中,不必修改,电路如图1.2.19.1所示:

1.2.19.1 RS485接口
电路中U11为集成TVS二极管的芯片,保护电路,避免线路高压损坏芯片,抗雷击,R54R55保证线路上有稳定电平信号,可抑制反射波干扰,R56R57起到限流作用,防止过流,这里也可以换成自恢复保险丝(用在通信上的,不是一般的电源保险丝)。
1.2.20 USB转串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一个USB串口,芯片采用CH340G,接口采用MINI USB接口,只需要一根USB下载线,就可以通过此接口做串口通信实验和ISP下载程序,此USB可以给开发板供电,提供5V电压,电路如图1.2.20.1所示:

1.2.20.1 USB串口电路

1.2.21 USB DEVICE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一个USB DEVICE接口,连接到STM32的PA11(D-)和PA12(D+),可以进行丛机设备的控制,实验中的读卡器试验,就是其应用,此USB口也可以给开发板供电,电路如图1.2.21.1所示:
1.2.21.1 USB DEVICE电路
1.2.22 USB HOST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一个USB HOST接口,连接到STM32的PB14(DM)和PB15(DP),实验中的U盘读写试验,就是其应用,电路如图1.2.22.1所示:
1.2.22.1 USB HOST电路
1.2.23 摄像头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了一个摄像头接口,电路图如图1.2.23.1所示:
1.2.23.1 摄像头接口电路
此接口可接星光的OV2640摄像头模块,利用F407的DCMI接口和摄像头进行通信,另:星光OV2640模块具有模拟和DCMI这2种接口,模拟接口,利用普通IO配合中断就可实现图像采集。
1.2.24 2.4G无线通信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了一个无线模块接口,电路如图1.2.24.1所示:
图1.2.24.1 无线通信接口
此无线接口用来连接NRF24L01等2.4G无线通信模块,从而实现开发板与其他设备的无线数据传输(注意:NRF24L01不能和蓝牙/WIFI连接)。 NRF24L01无线模块的最大传输速度可以达到2Mbps,传输距离最大可以到30米左右(空旷地,无干扰)。
1.2.25 GSM/GPRS等外部扩展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了外部模块扩展接口,可以用杜邦线方便连接星光的GSM/GPRS等模块。
图1.2.24.1 GSM/GPRS扩展接口
图1.2.24.2 其它模块扩展接口
1.2.26 音频扩展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了一个外部音频扩展接口,可以直连星光的VS1053音频模块或者WM8978音频模块,利用SPI/IIS接口,实现WAV、MP3等音频播放,电路如图1.2.26.1所示:

1.2.26.1 音频扩展接口
1.2.27 板载简易音频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一个耳机功放接口电路,与STM32DAC2接口相连,实现WAV、MP3音频播放功能,这里是软解WAV、MP3格式音频文件,MP3文件为16位单声道的音频文件,电路如图1.2.27.1所示:

1.2.27.1 音频接口电路

1.2.28 以太网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板载了一个10M/100M以太网接口,电路如图1.2.27.1所示:
1.2.28.1 以太网接口电路
STM32F4 内部自带网络 MAC 控制器,所以只需要外加一个PHY芯片,即可实现网络通信功能。这里我们选择的是DP83848CVV这颗芯片作为STM32F4的PHY芯片,该芯片支持MII/RMII接口,我们采用RMII接口与STM32F4通信,占用 IO 较少,且支持 auto mdix(即可自动识别交叉/直连网线)功能。板载一个自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头HR91105A),一起组成一个10M/100M自适应网卡。
1.2.29 电源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需要的电源有5V和3.3V,5V电源可以由外部直流电源输入经DC-DC转换或者USB口提供,3.3V电源由板载的AMS1117-3.3芯片提供,将USB提供的5V电源转换成3.3V,D3为红色电源指示灯,通电后指示灯亮,P3、P4为2个双排排针接口,分别对外提供5V和3.3V电源,便于扩展,电路如图1.2.29.1所示:

1.2.29.1 电源电路

1.2.29.2 电源电路
1.2.30 TFT LCD显示
TFT LCD主板接口:
星光闪电F407开发板采用STM32的FSMC接口来驱动LCD模组,16Bit并口,刷屏速度较快,电路如下图1.2.30.1所示:

1.2.30.1 LCD接口电路
图中TFT_LCD是一个通用的液晶模块接口,支持星光全系列TFTLCD模块,包括:2.8寸、3.5寸、4.3寸等尺寸的LCD模块。LCD接口连接在STM32F407ZGT6的FSMC总线上面,可以显著提高LCD的刷屏速度。图中的 TP_MISO/TP_MOSI/TP_INT/TP_SCK/TP_CS 连接在MCU的PF9/PF10/PF6/PF8/PF11 上,这些信号用来实现对液晶触摸屏的控制(支持电阻屏和电容屏)。 LCD_BTRL 连接在MCU的PF7上,用于控制LCD的背光。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ejecu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