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走线的时候是网格线,有没有实心的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以前遇到过,但忘 了怎么设置的了

网友:
请问有没有知道怎么设置的?

网友:
不常用,
走线与覆铜区别显示时见过

不知道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常用,
走线与覆铜区别显示时见过

不知道哪里设置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但忘 了怎么设置的了

谢谢!

网友:
拉线时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