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69驱动OV7725时初始化SCCB老是出错

楼主:
请各路大神指教,从时序图上看,先是开始信号,然后写地址0x42,再是写寄存器0x12,最后是写内容为0x80,3相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是2相写和2相读,先是写0x42和0x1c从时序图上看SDA的信号和SCL的信号应该是符合SCCB协议的,然后停止,再开始2相读,首先写0x43,再把SDA作为输入的时候为什么检测不到寄存器的值呀,在电脑端上用reg变量来接收该寄存器的值仍然是随机的,各种数值都有,请各路大神看看是错在哪了!!!谢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加我QQ:1187174926,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你先读设备号,读不到肯定是接口时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读设备号,读不到肯定是接口时序不行

但是,从波形图上看,写的时序是对的呀.....但是读的时候总是读不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