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看一下TI 产品在魅族快充移动电源上的应用

楼主:
前不久,魅族在MX5手机发布会上发布了一款10000mAh移动电源登陆京东众筹,这里看一下TI BQ25895在魅族快充移动电源上的应用。

魅族10000mAh移动电源分为快充版和标准版两个版本,标准版便宜些。这款移动电源外形长得也有些像手机。

由于内置的是内置ATL公司锂离子聚合物电芯,因此体积比较小,安全性方面也比较可靠。

最主要的是采用美国TI德州仪器BQ25895旗舰充电芯片,官方给出的板端效率高于93%以上。下面具体看一下这款移动电源里面的电路实物图。

移动电源的电路一般都是分为充电、放电、电量显示控制三部分组成。从上图可以看到,这里大多数元器件都集中在了PCB正面,从左到右两颗主要的分别是TI BQ25895充电IC,TI TPS61088升压IC。

TPS61088是一颗比较经典的升压方案,搭配升压加同步MOS两颗器件,有了TPS61088一颗就搞定了,节省了空间,效率表现更优秀。

下面如下图所示具体看一下,TI BQ25895在电路板子的位置。

TI BQ25895,作为BQ24195的继任者,针对高压输入进行了优化,提升了充电的最大输出电流和效率,并且提升了5V的输出电流,尽管实际上,这款移动电源并没有选用BQ25895的5V输出而是用了TPS61088单独做为升压。

BQ25895是一颗多合一一体化功能的主控,输入电压最高可达14V,从而向下兼容高通Quick Charge 2.0的9V、12V两档电压,而对MTK Pump Express的7V、9V、12V支持也更不在话下。

这里给广大工程师提醒一下,不得不说,TI BQ25895是一款适用于锂离子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的高集成度5A开关模式电池充电管理和系统电源路劲管理芯片。该芯片支持高输入电压快速充电。其低阻抗电源路径对开关模式运行效率进行了优化、缩短了电池充电时间并延长了放电阶段的电池使用寿命。具有电池和系统设置的I2C串行接口使得此芯片成为一个真正的灵活解决方案。所以啊,TI这样的好芯片,刚快应用到你的设计中吧。

如上图所示,升压部分用的TI TPS61088在电路板子的具体位置,支持2.7V-12V电池电压,升压后可达4.5V-12.6V,TPS61088上方的R020电阻,是移动电源检测输出电流的原件,通常移动电源中采用的都是50毫欧的电阻,在2A输出下,有100mV,也就是0.1V的压降,降低输出电压。

魅族采用的20毫欧电阻,是市面上常规产品的40%,也就是说2A输出,只有40mV的压降,降低损耗,提高移动电源的输出效率。

TI TPS61088 是一款高功率密度的全集成升压转换器,配有一个 11mΩ 功率开关和一个 13mΩ 整流器开关,可为便携式系统提供高效的小尺寸解决方案。 TPS61088 具有 2.7V 至 12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可为采用单节或两节锂电池的应用提供支持。 该器件具备 10A 开关电流能力,并且能够提供高达 12.6V 的输出电压。外观采用 20 引脚 4.50mm×3.50mm VQFN 封装。

好了,TI的这两款芯片在魅族10000mAh移动电源上的应用介绍完了,喜欢的朋友赶快行动吧,应用到你的产品中或者产品升级中吧,让你的产品更加完美。

网友:
这个也是好东西啊,跟进最新设计应用,助力自己产品研发,我也再支持一下自己啦,哈哈哈哈。。。。。

网友A:
哈哈,不懂充电宝这类移动电源的朋友,一定不要觉得移动电源好做啊,其实啊,移动电源不好做的。充电宝分软件控制和硬件控制两种类型的,各有利弊啊,反正移动电源做不好了,等于手机杀手的,原来有一家生产的芯片,就是手机杀手,很多手机被用过的这个充电宝给扼杀了。本人一位同事,就喜欢用我们公司使用的那款充电宝免费充电,结果,他手机over啦,还去修啦,所以感谢楼主分享 的这个设计吧。有一定的意义的。

网友:
BQ25895和BQ24195差别还是不小的
提升了5V的输出电流不知怎么理解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懂充电宝这类移动电源的朋友,一定不要觉得移动电源好做啊,其实啊,移动电源不好做的。 ...

是的,所以一定要用大厂家的产品,我原来也做过移动电源方面的开发,很多充电宝的板子都是三合一的,看着设计上挺简单的,但是充电时,对手机损害确实很大的,看到魅族快充的设计,感觉人家做的确实不错的,秒杀很多小厂家的移动电源,为了手机安全,还是首先看看厂家的设计上是不是合理的,最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所以一定要用大厂家的产品,我原来也做过移动电源方面的开发,很多充电宝的板子都是三合一的,看着 ...

TI BQ25895小米的充电宝也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 BQ25895小米的充电宝也有用的

是啊,感觉用途挺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