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18秋季苹果发布会,一起说说苹果。用苹果的说说有啥优点

楼主:
昨天晚上,苹果举办了2018秋季发布会。带来了全新的iPad Pro、MacBook Air、还有四年没更新的Mac mini。
我作为一个坚定的windows支持者,向果粉们下个战书:你们说说,苹果的本本,除了比较花哨以外,有啥真正比windows本强的地方?
不要拿10000块钱的苹果本跟3000块的windows本比,就比同价位的,有啥优势?
我见过的都是去星巴克,手指头搓mac,倍有逼格。除了这以外,有什么苹果能做windows做不了的?或者苹果本能秒windows本的?
大家说说,投个票。

网友:
1) 不经从粉的角度来比,一占到粉的角度你就赢了,别人说啥基本上都感动不了你
2) 你说的是windows只是一个系统,对比的应该是Mac os
3)从系统角度来说,装载windows系统的设备价格比MAC贵的非常多
4) 抛却你的粉的角色,除却你占的阵营,从产品角度来说,苹果的产品只是一家公司的产品,而你对比的windows系统的产品可能有几十家或上百家,最好找那么一两家对比,
      就像我们常说的,我们的技术比国外的差,国外有几百家国家,到底对比的是哪家
5) 其它的性能,外观,体验,喜好,俺这里就不说了

网友:
个人也是不喜欢用苹果,主要指的是乔布斯去世后的苹果,我谈谈对手机的看法
原因一:穷,觉得性价比不高。很多人说苹果不卡,安卓用久了卡,主要是拿大几千的苹果跟一两千的安卓机对比,一个苹果机可以买三四只常规安卓机,三只安卓我可以用五年,但是一个苹果用五年恐怕有点过时吧。
原因二:以前我是用过苹果4的二手机的,当时要拷一些图片,直接把我劝退了,好像是得下载PC端专用客户端软件才行,还是安卓方便,一般人用不着这么高的安全等级
虽然只用过几天的苹果4,但是身边一直都有人用苹果,没觉得跟常规安卓机有什么区别,以前无非是逼格高一点。现在不知道还剩下什么

网友:
我觉得优点和缺点需要拿自己的实际需求去对比才能看出来。就好比一个注重电脑待机时间、开机速度、打开office速度、轻薄携带方便的人来说MacBook Air可能是首选。如果你玩板子需要经常装各种程序,Windows系统是首选。

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还在东北,攒了半年的工资想去北京看奥运会没去成,就用这笔钱买了MacBook和iPhone,当时和iPhone价位相当的手机叫多普达(叫HTC可能很多人会更熟悉)

买iPhone只是因为漂亮和新颖的滑屏操作方式,而且和MacBook一起用觉得很方便。那时候用手机基本都是“裸奔”,不兴戴套,用了一年后感觉还很新,最重要的是同价位的任何手机都没有这手机保值。

当时出差走到哪都背着我的全部家当,不敢放在小旅馆里

那时候的MacBook还是钢琴漆的,后来又换了MacBook Pro,有一次拆开加内存顺便清灰真的被惊艳到了,没想到电脑里面设计的也一样漂亮,在这之后我换电脑都是首选苹果的,虽然当时会觉得贵一点,但是同样用2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当初的决定没错。

最近大家都在吐槽说苹果的产品越来越贵了,从价格上看已经弄得像奢侈品了,我也这么觉得,特别是看完昨天的发布会,本来想买个iPad Pro的,现在觉得我自己一点也不Pro,暂时先不买了。

不过看看新升级配置的MacBook Air,仍然是我下一部换机的首选。

网友:
至少有一点:苹果计算平台的图像处理方面在技术上远强于Windows。这里的“图像处理”并非指GPU的运算能力,而是纯粹操作系统相关的图像处理作业环境。比如,一张单反、单电之类的高性能数码相机输出的数字底片,在苹果平台上做高要求的图像后期处理,比如用于高档大开面画报、图册、影展作品展示、户外巨幅高清广告照片等,会比在Windows平台做同样的事便利很多,总体价格反而更便宜。
苹果平台在设计时就充分考虑了图像性能,具有很强及高精确的色彩管理能力,所有一定年份之后的苹果桌面平台和多数便携平台(现在也许是全部了,但我没考证过,不能绝对断言)都是原生广色域设计,而Windows本身却是默认sRGB标准,色域远不如苹果。想升级成广色域平台,不仅需要专配广色域显示器,还需要进行非常麻烦的操作系统色彩管理,并用专业校色仪校正,步骤繁琐得很。而苹果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搞定,甚至本身出厂时就可以满足多数高要求场合了。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苹果从1980s早期就开始致力于研发图像处理方面的技术,图形操作系统就是苹果最先推出的且远早于微软。微软则是半路出家,严重缺乏专业性,很多相关技术是买来的,甚至被指抄袭苹果。另一方面苹果系统是封闭的,不需要为其它厂家做主动配合和妥协,所以优化可以做得很到位。而开放的Windows只能执行较低、较简单的标准,市面上绝大多数Windows平台事实上连100%sRGB色域都做不到,一般也就能做到个七八成。
正是因为苹果在图像方面的独步天下,在苹果最困难的时期,出版业和摄影师们的专业需求支撑了苹果最终渡过难关。这可不是什么“情怀”,而是不折不扣的技术。

网友:
类似手机里的苹果和安卓系统
苹果有自己的生态系统,,
还是喜欢苹果的做工和外观
Windows主要还是习惯,现在90后,一出生就是Windows系统,好似天生以来就是这样的系统,,,,
如果哪天冒出了一个中国的操作系统,还要艰难推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