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中配置的程序能不能用于GD32芯片?

楼主:
请问stm32cubeMX中配置的引脚初始化程序能不能用于GD32芯片?

网友:
能,我试过GD32F107,头文件需要更换成STM32的

网友A:
比较一下手册,只有寄存器地址和内容完全一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一下手册,只有寄存器地址和内容完全一样才行.

谢谢!

网友:
gd不是号称和stm pin-to-pin兼容么

网友:
这叫什么事,有点不仗义

网友:
好像不行吧。。。可以看看这个帖子[经验] 兆易GD32与STM32如何替换?区别以及注意事项